24C16/24LC16页读写问题

楼主(2013-07-23):
1、文档中说24lc16b分为8个块,每块256个字节,这里的块是不是就是指的页?如果是的话,页地址是不是0-7?
2、页写缓存是16个字节,意思是对任何一个页一次写入数据最多为16字节,如果要在第0页(地址0-255)中写入50个字节数据的话,可以按地址这么写:(0-15)、(16-31)、(32-47)、(48-49)分为4次写入,这样理解对不对?
3、地址范围超过256时,是发送两个字节地址信息还是在器件地址后三位中设置?
4、eeprom(24lc6b)和时钟芯片(pcf8563)的器件识别符为何一样都为a(1010)?
5、哪位朋友可以提供一个24lc16b的页读写程序并帮着解答下这几个疑问,十分感谢!

网友(2013-12-18):
你对问题1,2的理解是正确的,第4个我不清楚,第3个问题,给你个程序可以自己去理解,24c16是靠Block Address进行页选择的

网友:
void read_mul_memory(u16 ReadAddr,u8 *rx_buf,u16 len)
{
        u16 i=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ReadAddr>>8)<<1));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adAddr%256);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1);
        IIC_Wait_Ack();
        for(i=0;i<len;i++)
        {
                rx_buf[i]=IIC_Read_Byte();
                if(len-i>1)
                        IIC_Ack();
                else
                        IIC_NAck();
        }

        IIC_Stop();
}

void write_mul_memory(u16 WriteAddr, u8 *tx_buf, u16 len)
{
        u8 i = 0;
        u16 j=0;

        if(len/16>0)
        {
                for(j=0;j<len/16;j++)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 0XA0+((WriteAddr>>8)<<1));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 WriteAddr%256+(j<<4));
                        IIC_Wait_Ack();
                        for( i=0;i<16;i++ )
                        {
                                IIC_Send_Byte( tx_buf[i+(j<<4)] );
                                IIC_Wait_Ack( );
                        }
                        IIC_Stop();
                        delay_us(5000);//5ms
                }
        }

        if(len%16>0)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 0XA0+((WriteAddr>>8)<<1));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 WriteAddr%256+((len>>4)<<4) );
                IIC_Wait_Ack();
                for( i=0;i<len%16;i++ )
                {
                        IIC_Send_Byte( tx_buf[i+((len>>4)<<4)] );
                        IIC_Wait_Ack( );
                }
                IIC_Stop();
                delay_us(5000);//5ms
        }
}

网友(2014-10-12):
楼上的写函数没问题,读函数怎么出问题了  翻页了就不行呢,你又验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