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新华龙单片机的吗?求指教

楼主(2013-07-23):
公司现在用的MCU是新华龙的80C51F340这款单片机,好像集成的东西比较复杂,请问有学过的吗,给分享点资料什么的,网上这款单片机的资料真的很少啊,谢谢了。

网友:
官网的资料就很多了,复杂程度还算好,不会比arm复杂。另外C8051F系列中文文档翻译得很好。

网友:
楼上+1
官网有好多的

网友:
新华龙只是代理,C8051F是silabs公司的产品。

我们公司一直在用。

网友:
你用的应该是C8051F340,不是80C51F340,是SILABS公司的产品,新华龙只是中国的销售代理。片内集成的也都是最基本的功能,不复杂,例程网上很多,KEIL都自带例程,资料也不少。4年前资料就够我自学了,现在更应该够你自学用的。

网友:
网上有340的包,找找

网友:
芯科实验室作品,新华龙代理,用过060

楼主:
哦,是我看错了,确实是c8051F340,资料貌似还是不少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1分频的51

网友A:
别用新华龙了,抗干扰性太差,我见过最差的了

网友:
貌似我用过的感觉也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新华龙了,抗干扰性太差,我见过最差的了

额,这个我说了不算啊,公司的产品用的就是这个芯片,我也只能悲剧的跟着学了。

网友:
我们现在项目就是用的F120,是基于51核。。感觉还好。。。然后新华龙有提供配置工具的。。。新华龙的官网就有下载的。。。。。

网友A:
点个管灯都重启的单片机

网友:
官方网站的资料比较丰富,我用过C8051F4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个管灯都重启的单片机

不知道是什么管灯,我们用的C8051F340都没事,这款芯片有振荡器失效复位功能,因此要主意晶振电路的处理。如果用内部振荡器的话,我用电击棒都没打重启或死机,当时旁边的74HC14都打冒烟了。用STM32做实验打几次芯片就坏(电源和地短路),打坏了5片后就不敢试了。C8051F340的内部振荡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310和340都在产品上有使用。注意复位电路的处理,官方的DS里的电路并不正确,最后直接问FAE,他们也是经过很多客户反映才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个管灯都重启的单片机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找到原因了,你可能没仔细去找原因。非芯片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找到原因了,你可能没仔细去找原因。非芯片问题,呵呵 ...

谢谢正确的解释,现在偶用LPC ARM7

网友(2013-10-11):
哪位知道下怎么在C中嵌入汇编,因为我要加入一些控指令nop调整我的时序,但是按照传统的c51加入方法都不行
用的也是新华龙的F380

网友:
了解一下,第一次听说这个芯片的

网友(2013-11-30):
直接问FAE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用新华龙了,抗干扰性太差,我见过最差的了

为什么我用的 120,电源非隔离,群脉冲上到 1800V,妥妥的呢???

120,频率最高,功能教全面
340,有地址总线的中规中矩的一款好片子
350,24BIT ADC
410,12BIT DAC
310,便宜的一款。

网友:
EFT一般要做到4KV吧,用过020,够呛,改了好多次PCB

网友:
新华龙是代理商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