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9012控制RGB5050,各位大大看下这个是否可行

楼主(2013-07-23):
,这样并联会不会有问题,麻烦有经验的前辈们说下,先谢谢了!

网友:
三极管最好是换成NPN,且CE交换
否则会存在9012的B极有过高电压损坏单片机,或者9012的E极电压达不到较高的值导致LED常亮(因为E到B是个0.7V左右的二极管)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用NPN的集电极 做驱动

楼主:
恩好的,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A:
用8050换CE,其它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050换CE,其它不变。

好的谢谢,手头有9013,应该一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手头有9013,应该一样吧!

9012和9013的电流容量 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2和9013的电流容量 小了点。

恩,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手头有9013,应该一样吧!

不过你的RBG要一致性好,因为是并联,虽然电压一样但电流不可能一样,造成有的很亮有的不亮,亮度不均匀是肯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的RBG要一致性好,因为是并联,虽然电压一样但电流不可能一样,造成有的很亮有的不亮,亮度不均匀 ...

这个电路应该是串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应该是串联

哦,我看错了,是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应该是串联

请教下,如果像这种16条led灯条(6-8个led串联)并联的话一个三极管的电流应该能承受住的对吧?16条电流在320ma左右,s8050的话在500ma,这样是否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看错了,是串联的。

请教下,如果像这种16条led灯条(6-8个led串联)并联的话一个三极管的电流应该能承受住的对吧?16条电流在320ma左右,s8050的话在500ma,这样是否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如果像这种16条led灯条(6-8个led串联)并联的话一个三极管的电流应该能承受住的对吧?16条电流 ...

关键看压差,VCE的电压多少,也就是功率。
8050标称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压差,VCE的电压多少,也就是功率。
8050标称1A

恩,谢谢提醒,我刚刚没注意功率,如果单条的Vce是24V,Ic是20ma,三极管的功率要求是不是就是P=Uce*Ic的?480mw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如果像这种16条led灯条(6-8个led串联)并联的话一个三极管的电流应该能承受住的对吧?16条电流 ...

应该行,要注意LED串联后再串联限流电阻之后才能并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提醒,我刚刚没注意功率,如果单条的Vce是24V,Ic是20ma,三极管的功率要求是不是就是P=Uce*Ic的 ...

VCE要实测,不是你的电源电压啊。是电源电压减掉LED压降。

另外,TO92封装的三极管0.5W耗散功率已经很烫了(标称0.625W)。受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E要实测,不是你的电源电压啊。是电源电压减掉LED压降。

另外,TO92封装的三极管0.5W耗散功率已经很烫 ...

恩好的,前面是三极管的压降和限流电阻应该没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