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16*16的点阵 用595和其他芯片的 占IO口最少的方案

楼主(2013-07-23):
电路图     程序   最好应有尽有   谢谢

网友A:
请问你是自己做?还是公司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自己做?还是公司的方案?

自己喽     我是大一的   暑假不回家  在学校学点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喽     我是大一的   暑假不回家  在学校学点东西

有的话请多指教偶

网友B:
如果电路图程序都应有尽有了,你做什么呢?焊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路图程序都应有尽有了,你做什么呢?焊板子?

我查了很多资料      但还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占用IO最少,成本最低的方案是采用4-16扫描方式, 把行扫描的的4根数据和列数据都用串行数据发送,就是软件处理上比常规的要麻烦点

网友:
之前用过幻德科技的16*16的点阵,用了4片595.管脚很少

网友:
全用595就行。

网友:
说明书在这里

网友:
看成了16X16X16了。。。2片595做列区动,用一片4-16译码做行区吧~个人觉得这么弄编程最方便了

网友:
2片595,其他用译码器74164,74595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