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式电子表液晶屏如何编码

楼主(2013-07-23):
身边有一个老式电子表,想用51单片机控制电子表液晶屏显示,从资料上查到引脚如下:
1:com1
2:K/D1
3:E1/F1
4:A1/G1
5:B1/C1
6:col/D3
7:E2/F2
8:A2 D2 G2
9:B2/C2
10:E3/F3
11:A3/G3
12:B3/C3
13:com2
就是不会使用,知道的朋友麻烦给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6%AE%B5%E5%BC%8F

网友:
com都找到了,编码不是水到渠成吗,最笨的办法把缓存一位一位写1,用不了几次就知道哪位控制哪个了。

网友:
这个是2com的吗?可以参考TI MSP430的LCD控制器说明进行操作

网友:
把它的资料发上来看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回答,我仔细研究一下,
5楼的朋友你要看的资料就是各个引脚对应的断码,如一楼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