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以及PCB投板规则/参数/经验心得

楼主(2013-07-23):
1 Keepout选项
一定要注意在画线的时候不论画在那一层,在线的属性选项中一定不要随便把keepout选项勾,一旦选中了keepout选项,则这根线无法做出(只要选上了这个选项,则表明禁掉这根线)。
2 PCB的材料
基材FR-4:玻璃布-环氧树脂覆铜箔板
铜箔:99.9%以上的电解铜成品表面铜箔:常规35um(1OZ)
板厚:0.4mm-2.0mm
板成品公差±10%
3 PCB结构、尺寸和公差构成PCB的各有关设计要素应在设计图样中描述。外形用Mechanical 1-16 layer或Keep out layer(优先)表示。在设计图样中表示开长SLOT孔或镂空(非金属化的槽孔),用Mechanical 1 layer或keep out layer层 画出相应的形状即可。但是一定要注意,同一个文件,两者不允许同时存在这两层(重点) 外形尺寸公差为±0.2mm,对外形公差有特殊要求,一定要在其它备注进行注明!
4 层的概念(1)单面板以顶层(Top layer)画线路层(Signal layer),则表示该层线路为正视面。这点一定要注意,很多设计工程师搞反层(2)单面板以底层(Bottom layer)画线路层(Signal layer),则表示该层线路为透视面  (3)top layer为正视图  bottom layer为透视图 顶层字符为正 而底层字符为反  (4)阻焊层 为(Solder mask) 用来开窗不上绿油5 印制导线和焊盘 (1)布局:导通孔(VIA)内径设置在0.3mm以上,外径设置在0.6mm以上,单边焊环不得小于0.15 锡板及金板工艺线宽线距设计在6mil以上。,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生产周期,减少制造难度。我司会对于插键孔(pad)进行加大补偿0.15mm左右以弥补生产过程中应沉铜的厚度公差,而对于导通孔(via)则不进行补偿,设计时pad以via不能混用,否则因为补偿机制不同而导致你元器件难于插进,导线宽度公差 印制导线的宽度公差内控标准为±10%(2)网格的处理:因为采用干膜,网格会产生干膜碎,导致开路的可能,为了电路板好于生产,铺铜尽量铺成实心铜皮,如果确实要铺成网格,其网格间距应在10mil以上,网格线宽应在10mil以上(3)隔热盘(Thermal PAD)的处理在大面积的接地(电)中,常有元器件的脚与其连接,对连接脚的处理兼顾电气性能与工艺需要,做成十字花焊盘(隔热盘),可使在焊接时因截面过分散热而产生虚焊点的可能性大大减少。(4)内层走线、铜箔隔离钻孔应在0.3mm以上。建议元器件接地脚采用隔热盘走线、铜箔距离钻孔应在0.3mm以上,外层走线、铜箔距板边应在0.2mm以上,金手指位置内层不留铜箔,避免铜皮外露导致短路。
6 阻焊层(1)涂敷部位应涂敷阻焊层.由设计者而定,一般情况是除焊盘、MARK点、测试点等之外的PCB表面均需要。
(2)若需要在大铜皮上散热或在线条上喷锡,则也必须用阻焊层(Solder mask)层画出相应大小的图形叠加在大铜皮及线条上,以表示该处上锡,严禁用钢网层paste mask层来代替solder mask层
7 字符和蚀刻标记
(1)基本要求:PCB的字符一般应该按宽不能小于0.15mm,高不能小于0.8mm、宽高比为1:5较为合适字符间距6mil以上设计,如果小于本参数,将会导致字符不清楚的风险大大增加,免影响文字的可辨性(2)对字符的搭配比例,大小,我方不做任何调整,以保持文件的原始性,设计以生产效果的一致性(3)文字上PAD\SMT的处理 字符层不允许上焊盘 字符离焊盘的距离不小于7mil
8 其他
勿以为Multilayer 层以为能做出焊盘的焊盘(两层线路而且开窗的效果) 这是不对的,如果要开窗同样要加上助焊层solder层。pads软件HATCH铺铜中,电路板工厂用的是HATCH是还原设计铺铜,是铜皮显示还原,而不会进行电气网络铺铜FLOOD是设计铺铜,你在发电路板前一定要用hat铺铜进行检查一下,不要搞错了!

网友(2014-01-03):
留一下以后看

网友(2014-04-30):
非常有用的参考,标记免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