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CAVR编写一个很简单的流水灯程序,出现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7-23):
用ICCAVR编写一个很简单的流水灯程序,结果发觉程序没法正常运行啊,程序看着挺简单的啊,不明白为什么没法运行?希望哪位高手解决下。板子是128a的芯片,编译器设置芯片时选的是ATmega128(Please see note).
#include<iom128v.h>

void delayms(void)
{
  unsigned int a,b;
  for(a=0;a<240;a++)
    for(b=240;b>0;b--);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   DDRA=0xff;
//   PORTA=0xff;

//   delayms();

   DDRA=0xff;
   PORTA=0x01;

   delayms();
   PORTA=0x02;
   delayms();

}

楼主:
这个程序的现象是只显示一个灯,(灯是共地的),然后就一直保持,。就算加长延时,也没法看到第一个灯灭,第二个灯亮。但是普通的点灯程序却可以正常运行,真不明白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你先把延迟函数注掉看看第二个亮不亮,不亮就是其他问题了,如果亮了就把你的延迟函数换掉吧...

网友:
最好加个循环,不停进行切换脚的高低,你这个只能够跑一次,你的延时是多长,太短了,你也看不出跑马灯效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的现象是只显示一个灯,(灯是共地的),然后就一直保持,。就算加长延时,也没法看到第一个灯灭, ...

你的延时时间很短啊,加的尽量长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延迟函数注掉看看第二个亮不亮,不亮就是其他问题了,如果亮了就把你的延迟函数换掉吧... ...

去掉延时函数后,第二个灯能亮,但同时第一个灯亮度减弱。

楼主:
只要加了延时,第二个灯就不亮。为什么啊?

网友:
將void delayms(void)的內容改成如下。
for(int cnt = 0;cnt < 65535;++cnt)
  for(int cnt = 0;cnt < 65535;++cnt);

如果還沒有看到,就再加幾行。
for(int cnt = 0;cnt < 65535;++cnt)
  for(int cnt = 0;cnt < 65535;++cnt)
    for(int cnt = 0;cnt < 65535;++cnt)
      for(int cnt = 0;cnt < 65535;++cnt);

楼主:
问题解决,是延时函数的问题,但是目前还不太清楚之前那个到底是出现什么问题。很感谢各位莫友的支持,谢谢!想明白问题在哪之后在写上来

楼主:
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不在于延时函数的问题,而在于熔丝设置,我把128a熔丝位中的m103c设置为1,即使芯片以atmega128的方式工作,而不是atmega103兼容方式工作,然后就ok了。弄了好久,终于搞定熔丝位的问题了,希望这个能帮到后来者。

网友:
一般我都这样写...

void delay_reduce(long int delay)
{
        while (delay)
        {
                delay--;
                asm volatile ("nop");
        }
}

网友:
"是延时函数的问题"

You have three problems with your code:

1) Basic structure is wrong. You should have an insifinite loop in your code so it continues to execute in the loop, vs. Exiting main() and resetting.

2) Your code did not give the PA1 enough time to blink.

Try this:

"PORTA = 0x01;
Delay():
PORTA = 0x02;
Delay();
"

Or use PORTA ^= 0x03; to flip both pa1 and pa0.

3) Your delay is too Short.

网友:
感觉你这个延时太短了,才ms,所以才看不到效果.

楼主:
谢谢,顺带问下,在ICCAVR中怎么测试延时函数到底延时多久啊?

网友B:
用里面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里面的仿真

怎么说?能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能具体点吗?

额..就是用ICCAVR中的那个程序调试啊,和Keil中的差不多,可以看出你这个Delay函数所用的时间,建议楼主看看AVR的视频教程

网友:
流水灯,你的水是哪里来的 加个水泵把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   DDRA=0xff;
//   PORTA=0xff;

//   delayms();

   DDRA=0xff;
   PORTA=0x01;
for(;;)
{
PORTA=0x01;

   delayms();
   PORTA=0x02;
   delay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