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CH375实现HID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3-07-23):
Atmega128+CH375实现HID键盘功能,电脑开着的情况下,插拔HID键 盘能够正常的识别,操作也正常。电脑重启后,就不能正常的识别,关机后,在开机也一样。系统起来后复位CH375芯片后能够识别。刚接触USB HID设备功能,对具体的交互一知半解,忘高手指点。

网友:
高手啊占楼求答疑哈 表见怪。   小弟我最近在做USB接口问题 也遇到了点问题  求高手现身解答!!!

网友:
一直没有断电吧,重启的时候单片机复位下试试

楼主:
嗯,感觉系统起来时有两次枚举的现象,可能标志位没法重置。后来是只要按键如果系统没响应就重启CH375和128,这样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