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PWM 可以产生20M 频率的吗

楼主(2013-07-24):
好像不能整除 啊  求高手

网友:
20M?
如果是8位的话,再怎么快核心就要跑到20×256M了。

网友:
楼主20M的pwm用来驱动什么玩意?
fpga估计都达不到8bit,20Mpwm。

网友A:
理论上20M完全无压力,从程序上来看可以最高到75M,但手册上写的是最高25M,我试过10M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20M完全无压力,从程序上来看可以最高到75M,但手册上写的是最高25M,我试过10M是没问题的 ...

我觉得lz的意思不是怀疑hrpwm能不能到20M这么高,而是觉得准确的20M不好凑出来…

网友:
何以叫“理论上20M”完全没压力?你懂什么叫PWM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20M完全无压力,从程序上来看可以最高到75M,但手册上写的是最高25M,我试过10M是没问题的 ...

朋友,pwm还要讲分辨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pwm还要讲分辨率的。

C2000的HRPWM可以出8位的20M,不受主频限制。主要问题其实是IO口的速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20M完全无压力,从程序上来看可以最高到75M,但手册上写的是最高25M,我试过10M是没问题的 ...

嗯。28335最大IO翻转速度是25M。这个被限制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2000的HRPWM可以出8位的20M,不受主频限制。主要问题其实是IO口的速度不够。 ...

请教下,20M的pwm用来驱动什么?
mosfet?还是什么其他的高速器件需要pw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