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虾能用定时器产生这样的波形

楼主(2013-07-24):
我现在需要这样的波形。每次产生16个周期为25毫秒的脉冲波群,每个脉冲波是由12个周期为8微秒,占空比为50%的方波组成。这个只能用1个定时器产生。现在没有思路,哪个大虾能伸出援手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
以产生8uS的脉冲为最小基准,并计数12个。然后外环累计到25mS,计数16次。以外环触发内环,输出12个8uS的脉冲

问题是你用的MCU是否能响应几uS级的中断

楼主:
嗯,我是采用的STC的片子。我看到的样品是NXP的LPC89C932,我现在对这个程序感觉很模糊,能写个实例吗?
//T0 方式1 16位模式, T1 方式2 自动重装模式
/*
#include  <STC12C5A60S2.H>

sbit PWM=P1^0;

void Timer0Init(void)                //4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楼主:
上面的程序是用STC 的ISP软件产生的。

网友:
如果是Atmega128单片机的话,使用输出比较调制器就能实现,不过需要定时器1的PWM方式和定时器2的CTC方式,只在PB7输出。

网友:
25毫秒中断一次,中断里发12个周期为8微秒

网友A:
u8 OutEn = 1;
void Timer0_ISR(void)
{
        static u8 Out = 0;
        static u8 OutLoop = 0;
        static u16 InLoop = 0;

        if(OutEn)
        {
                if(Out)
                {
                        Out = 0;
                        P0_0 = 0;
                }
                else
                {
                        Out = 1;
                        P0_0 = 1;
                }
        }
        InLoop++;
        if(InLoop == 12)
        {
                OutEn = 0;
        }
        else if(InLoop == 62500)//25ms
        {
                OutLoop++;
                InLoop = 0;
                OutEn = 1;
        }

        if(OutLoop == 16)
        {
                Stop Timer 0;
                OutEn = 1;
                OutLoop = 0;
                InLoop = 0;
        }
}

网友:
用fpga很轻松的

网友:
是, 用程序出这个波形,跟FPGA比起来应该是有些差距。既然样品是单片输出的,那就是说用程序出这个波形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顶一个8us的定时器,弄个变量里面计时,
然后用PWM就调整占空比0和50%,
或者引脚反转,该是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 OutEn = 1;
void Timer0_ISR(void)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这个不难吧,一个timer就可以实现了,短脉冲记数时间断点,然后设置1-2个软件记数纪录脉冲个数,和产生的序列间隔什么的,形成一个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
顶6楼,6楼的方案才是正解。

网友:
先记下来

网友:
还要把单片机的晶振、还有程序的时间周期算好。

网友:
每次产生16个周期为25毫秒的脉冲波群,每个脉冲波是由12个周期为8微秒,占空比为50%的方波组成。

1. set a timer to interrupt every 25ms;
2. in the isr, flip an IO pin 12 times, each 8us.

网友:
楼上和6楼一个意思。

网友B:
我给楼主个方案,看能不能拿分:

用MCU自带的 SPI 或者 UART 模块, 设置好晶振和分频,让模块输出0x555 或者 0xaaa 就是上图那12个包包了。 因为你是一根线上的波形,用MCU自带的并转串是个很好的方案。

网友:
随便一个51机用汇编都能轻易实现,用6楼的方案。C语言吧,仔细调整调整一样能实现。
但楼主没说清楚:“每次产生16个周期为25毫秒的脉冲波群”,,但没描述每次之间的间隔是多少,比如是每经过1秒就产生一次16个周期为25毫秒的脉冲波群呢,还是说当达到某个条件的时候就触发一次产生16个周期为25毫秒的脉冲波群呢

网友:
STC的芯片,能不能用PCA实现,这都不用你的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楼主个方案,看能不能拿分:

用MCU自带的 SPI 或者 UART 模块, 设置好晶振和分频,让模块输出0x555  ...

你这方案也不错哦!

网友:
应该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