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了下51的rtx51tiny系统,有点小问题

楼主(2013-07-24):
    先贴一个小程序:
void init(void)_task_ 0
{

os_create_task(1);
os_create_task(2);
os_delete_task(0);
}

void ledinit(void)_task_ 1
{
  led=0;
}

void ledliang(void)_task_ 2
{
  //led=0;
  while(1)
        P0=0x00;

}

  我把任务1给去掉,led=0放到任务2中,灯才能亮,而将led=0放在任务1中却不亮了,我想是不是两任务一块执行有影响??希望有对操作系统兴趣的同学互相讨论下

网友A:
void led_on(void)_task_ 1
{
   while(1)
   {
      led=0;
      delayms(500);
    }
}

void led_off(void)_task_ 2
{
  while(1)
   {
       led=1;
       delayms(500);
    }
}

试试看这样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这样写。

led=0是使能端,需要置0才能灯才能正常工作,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分开写灯会不工作,谢谢你的代码!!

网友B:
rtx51tny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死循环,说明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x51tny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死循环,说明上有

o ,  谢谢。。。

网友C:
tiny最好不要用时间片调度的方式,51本来就慢,要想响应快,任务应该完成必要的事情后立刻释放控制权,数毫秒到几百毫秒都可以,取决于你这个任务多久希望活过来一次。
另外tiny不能抢占。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ny最好不要用时间片调度的方式,51本来就慢,要想响应快,任务应该完成必要的事情后立刻释放控制权,数毫 ...

谢谢了!!

网友:
自己程序的问题。一看标题还以为RTX的问题。

网友:
跑飞个球了,每个任务必须是一个大循环

网友:
没用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