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71 VHDL代码

楼主(2013-07-24):
最近拿到了一片24-bit 105ksps ADC 型号是:ADS1271

用VHDL写了SPI模式的通信

已经在板子上测试过了

FPGA@50MHz

网友A:
有没有C语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C语言的?

FPGA支持C了?

网友B(2013-09-18):
最近也看上ADS1271,不知道楼主用了觉得这款ADC怎么样啊,我打算前面配个OPA280和DG408做多路采集

网友C(2013-11-05):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看上ADS1271,不知道楼主用了觉得这款ADC怎么样啊,我打算前面配个OPA280和DG408做多路采集 ...

首先要从Σdelt ADC的工作原理说起。这种ADC采用的是数字滤波技术进行AD转换的,其实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里面有一个1位的SAR ADC以及比较器和采样电路构成前端。那么ADC输出的转换的值就只有0和1。输入的模拟量不同,输出的0和1的密度就不相同。ADC后端有一个数字滤波器把这一串数据进行滤泡,变成一个数据。如果你连续采样一个数据,那么一个105KSPS的sigma -delta ADC的转化速率就是105Ksps ,但是一旦进行切换,那么速度一下子就会慢非常多,因为原来的一串数据全部是无效的,要重新采样,再进行滤波,一般转换速度会变为原来的几十分之一或者更低,这要取决于ADC后端的滤波器要重新去多少个数据,每个数据需要多长时间。因此这个类型的ADC是不适合多多通道切换的。

建议:

(1)如果是2个通道,要求速度50K左右,可以选择2个ads1 271 或者换成16bit的SAR型ADC。当然SAR ADC一般只有16bit精度

(2) 换ADS1672或者AD7760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从Σdelt ADC的工作原理说起。这种ADC采用的是数字滤波技术进行AD转换的,其实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

知道切换很慢,ad7705就是
要速度高点就SAR的ADC
我要的是精度,不是速度,所以无所谓啦

网友D:
说实话,ADS1721这类支持SPI接口的ADC没有什么控制时序的问题,对于FPGA更是简单,就一个移位的问题。

问楼主个问题,信噪比做到多少?我一直用这个片子,High-speed mode,信噪比始终不能做到手册上的106dB,而且差很远,只有92dB。

楼主(2014-01-24):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看上ADS1271,不知道楼主用了觉得这款ADC怎么样啊,我打算前面配个OPA280和DG408做多路采集 ...

理论上三角积分转换通道是3C原则(ADI说的,就是三个转换周期废掉了),但是看TI的论坛上,有人说实际上时间更长。
我是在学校用的这款芯片,双通道用了两块AD板子(自己设计,自己手工做的,要PCB图可以PM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ADS1721这类支持SPI接口的ADC没有什么控制时序的问题,对于FPGA更是简单,就一个移位的问题。

问 ...

5V的压摆,24bit精度,对电源要求很高吧。这块芯片的最高性能应该不好开发……
我们实验室条件太差,示波器太差,也就没有追求高精度了……

楼主:
用这款芯片主要是应为以前做一个数据采集加FFT,为了准确性和简洁性(三角积分型对前端电路要求小,这种AD更接近数字电路)。
因为用FPGA可以保证时域采样的精确性,这样频域分析的频率才准确。所以用FPGA驱动ADS1271。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三角积分转换通道是3C原则(ADI说的,就是三个转换周期废掉了),但是看TI的论坛上,有人说实际上 ...

谢谢,根据AD7705的使用经验,Delta-Sigma架构的ADC切换通道确实慢,实际绝对不只3个周期,只是看到这个信号自身速度较快,实际上要是最终精度要求不那么高,可以试试TI的ADS8881之类的18BIT SAR,有pin兼容的低速和16bit型号

网友(2014-07-02):
最近也在用ADS1271

网友:
回家电脑上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