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hy芯片的一些设置问题,搞过网口的大虾帮忙看看

楼主(2013-07-24):
1、现在在做一个用单片机模拟MII接口时序驱动phy芯片,现在把MDIO驱动写好了,但不知道phy的寄存器应该设置为什么值呢?默认是什么?
2、phy芯片的地址是什么呢?(我的板子上只有一个phy芯片)

网友:
芯片的地址是由几个配置引脚决定的,这个要看你电路设计的时候配置引脚的电压了!

楼主:
我需要运行在10M的速度上,speed引脚下拉,NWAYEN下拉,ISO也下拉,用pc给网口发数据,用示波器测试,RXDV会有正常高电平,但CRS什么也测不,RXD也不是正常的数据,什么情况呢?

网友:
看手册,有个默认的地址

网友(2013-10-16):
当然是看PHY芯片的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