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机驱动THB7128(有图有文件,适合热转印)

楼主(2013-07-24):
THB7128是一款专业的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它内部集成了细分、电流调节、CMOS功率放大等电路,配合简单的外围电路即可实现高性能、多细分、大电流的驱动电路。适合驱动42、57型两相、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在低成本、低振动、小噪声、高速度的设计中应用效果较佳。

对THB7128最大的感受是,布线很有讲究,前后一共做了6次板子(手工腐蚀,同一个原理图,出来了六种不同的效果)。有几个版本的居然把芯片都给烧了(其实我估计我买到了假货),现将最完美的一板呈献给大家,它是用通过不同占空比实现控制THB7128的,这部分程序就不再赘述了。有不足支出,请多指正。

在此之前,还用过TB6560电机驱动,不过不是很理想,顺便把一些心得也贴出来吧。
  • 步进电机控制信号有 3 个( CL K、CW 、ENABL E)  , 分别控制电机的转角和速度、电机正反方向以及使能 ,均须用光耦隔离后与芯片连接。光耦的作用有两个: 首先 ,防止电机干扰和损坏接口板电路; 其次 , 对控制信号进行整形。对 CL K、CW 信号 , 要选择中速或高速光耦 , 保证信号耦合后不会发生滞后和畸变而影响电机驱动 , 且驱动板能满足更高脉冲频率驱动要求。本设计中选择 2 片6 N137 高速光耦隔离 CL K、CW , 其信号传输速率可达到 10  M Hz , 1  片 PC817  普通光耦隔离 ENABL E 信号。
  • VMB 、VMA 为步进电机驱动电源引脚 ,应接入瓷片去耦电容和电解电容稳压。
  • OU T_ A P 、OU T_ AM 、OU T_BP 、OU T_BM 引脚分别为电机 2 相输出接口 。
  • N FA 、N FB 分别为电机 A 、B 相最大驱动电流定义引脚 , 最大电流计算公式为 IOU T ( A)   =  0 . 5  ( V) / RN F (Ω) [ 1 ]   ,若预先定义电机每相的最大驱动电流为 2 . 5  A , 取 RNF   =0 . 2 Ω,则 P GNDA 、P GNDB 、SGND 分别为电机 A 、B 相驱动引脚地和逻辑电地。
  • 逻辑控制电路电源为 5  V ,VDD 为逻辑电源引脚 ,应接入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减小干扰噪声。
  • M0 、PRO TECT为工作状态和过流保护指示灯; RESET为芯片复位脚 ,低电平有效。
  • OSC 所接电容的大小决定了斩波器频率 ,推荐100~1 000 p F ,斩波频率为400~44 k Hz 。
  • M2 、M1 为细分设置引脚 ,外接拨码开关可设定不同的细分值 ,如整步、半步、1/ 8 细分、1/ 16 细分。由于步进电机在低频工作时 ,有振动大、噪声大的缺点 ,需要细分解决。
  • DCY2 、DCY1 外接拨码开关设置电流衰减模式(0 、25 %、50 %、100 %)  ,用于满足不同的步进电机需要。
  • TQ2  和TQ1 引脚电平在电机工作时设置为电流输出最大 ,在电机不工作时电流减半甚至更小 ,故称为“自动半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做驱动器的?

没有,只是以前电子设计比赛的时候做测控类的用到过!

网友B:
支持下,学生做成这样挺好的了。说下lz电路的小问题,R2R3要考虑功率,目测是0805的,显然不够,估计发热严重或者直接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下,学生做成这样挺好的了。说下lz电路的小问题,R2R3要考虑功率,目测是0805的,显然不够,估计发热严 ...

对的,忘记说了,R2 R3最好用功率电阻,用0805的勉强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有没有单片机控制电机驱动器的资料分享一下?

http://hi.baidu.com/titrwh/item/9ff4c0588442d99b8c12edd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忘记说了,R2 R3最好用功率电阻,用0805的勉强可以。

这个不好勉强吧,0805是1/8W的,如果是最大电流取电阻0.2R,理论最大电流只有0.79A,实际功率为2.5*2.5*0.2=1.25W,是0805功率的10倍,这个就算不烧坏,电阻在大电流高温下阻值已经偏很多了。做电子要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勉强吧,0805是1/8W的,如果是最大电流取电阻0.2R,理论最大电流只有0.79A,实际功率为2.5*2.5*0 ...

是的是的,后来换成了功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hi.baidu.com/titrwh/item/9ff4c0588442d99b8c12edd2

原来是专业电机驱动玩家。。。

网友(2013-08-23):
标记下,不错啊

网友:
10UF的滤波电容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