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这样一种触发器,半天没搞出来,大家来帮忙...

楼主(2013-07-24):
现在有信号A、信号B两个脉冲信号,脉冲频率不固定,但都很低在2hz以下,两个脉冲信号有先后顺序出现,不可能同时出现,现需要是这样的:
有两路输出,一路为输出脉冲,A/B任何一路脉冲都可以,另外一路如下要求输出:
1、当信号A脉冲首先出现时,输出为高电平并且一直锁定为高电平,信号B脉冲出现时为一个周期结束,但是输出电平不变。
2、当信号B脉冲首先出现时,输出为低电平,并且一直锁定为低电平,信号A脉冲出现时为一个周期结束,但是输出电平不变。

以上电路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元器件搭建而成?用MCU就比较麻烦,还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B脉冲出现时为一个周期结束,但是输出电平不变。
这句话怎么理解,周期结束,没有任何动作,那么“一个 ...

可能我描述的不是很明白,简单一点说是这样的:
1、当信号A脉冲首先出现,信号B脉冲后出现时,输出为高电平并且一直锁定为高电平。
1、当信号B脉冲首先出现,信号A脉冲后出现时,输出为低电平并且一直锁定为低电平。

根据实际情况,A先B后,B先A后,这两种情况可能轮流发生,也就是说A先B后出现之后,下一次就有可能是B先A后,也有可能相反,所以我上面提到了一个周期结束。

楼主:
图来了,这个电路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可能有点难度,我对触发器了解的不多,各位坛友多多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B:
用STM8S003 才一块钱多一点,比74系列电路还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TM8S003 才一块钱多一点,比74系列电路还便宜啊

目前打算用attiny13 8个引脚的来搞了,这个电路我想应该也可以用硬件来实现,只是我的水平不够,顺便当作挑战了

网友C:
你说脉冲不说正负呀,还是画图说明清晰

网友A:
信号B脉冲出现时为一个周期结束,但是输出电平不变。
这句话怎么理解,周期结束,没有任何动作,那么“一个周期结束”这句是啥作用?

RS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脉冲不说正负呀,还是画图说明清晰

都是0-5V的正脉冲,图已经发上来了。

网友:
用带复位的DFF似乎可以

网友D:
楼主看这个行不行

网友(2014-04-16):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这个行不行

研究一下,看看是不是我需要的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