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Y电容的疑惑,求解答~

楼主(2013-07-24):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开关电源的Y电容,被击穿后是应该呈现短路还是断路?
最近对设备做浪涌实验,4000V共模浪涌把L-PE或者N-PE的两个Y1等级的Y电容击穿了,而且击穿后都呈现低阻,最小的时候才100多欧,除了这个Y电容 ,电源其他地方并没有损坏,还能正常工作。
网上查到的资料很多都说Y1等级的Y电容最大能承受8KV,浪涌测试电压才4KV,按理应该不会击穿的呀,会是Y电容的品质问题吗?
击穿现象一般是多次试验后出现,会不会是Y电容有承受浪涌电压的寿命次数限制?
期待高手解答~ 万分感谢~

网友A:
安规电容击穿后不应该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规电容击穿后不应该短路啊。

莫非真的是Y电容的品质问题么,击穿后它真的不绝缘了...实测一个击穿后电阻是100K左右,另有一个击穿后电阻只有100欧多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非真的是Y电容的品质问题么,击穿后它真的不绝缘了...实测一个击穿后电阻是100K左右,另有一个击穿后电 ...

你从其他产品上找一个试试吧。

网友:
找个电脑PC电源拆来试,国产的电容估计有点SB

网友B:
这个电路只做了差模保护,没有做共模保护,如何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只做了差模保护,没有做共模保护,如何能过?

请问如何做共模保护,也像差模一样加压敏吗?加压敏会不会破坏PE与L、N之间的绝缘关系?

网友B:
参考一下图片

网友:
请问你的压敏电阻为什么要用680V的,不用270V的

网友C:
Y电容失效模式应该是断路,如果是短路会死人的。

网友:
Y电容一端是通常是接大地,也很有可能接机壳,击穿短路是不应该的。

网友:
看到个熟悉的头像,进来瞧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图片

这电路就算浪涌能过,绝缘耐压也过不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就算浪涌能过,绝缘耐压也过不了吧?

这个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不考虑布板和结构,单看电路,Y电容耐压能过就能过了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不考虑布板和结构,单看电路,Y电容耐压能过就能过了呀

我说的是8楼的楼片,直接压敏电阻对地,绝缘耐压肯定过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图片

这个,我是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8楼的楼片,直接压敏电阻对地,绝缘耐压肯定过不了。

恩,这的确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Y电容失效模式应该是断路,如果是短路会死人的。

对头,前段时间苹果充电器电死人可能就是Y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前段时间电死人事件与Y电容有关,可更换TDK的确认一下

楼主:
应该就是Y电容的问题,找了两个比较靠谱的Y电容换上后就再没出问题了,感谢大家的分析建议~

网友F:
楼主xiaojun同学?用国产货还是小心些,你们那些产品出问题的话会是大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xiaojun同学?用国产货还是小心些,你们那些产品出问题的话会是大问题的 ...

你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

呵呵,你这个问题问过我的,当时就怀疑是元器件的问题,后来你没有再问,我就估计你换了品牌的电容搞掂了。有空找你玩,HQ

网友(2014-01-26):
引用 网友C:
Y电容失效模式应该是断路,如果是短路会死人的。

为什么呢?接地不都是外壳吗?外壳不都是接地 的吗?

网友G:
求科普 最近我也在弄类似的东西 那个x和y电容 具体是干嘛的  滤波吗? 但是后面为什么还全波整流啊?

网友H:
是绝对不能短路的。可能买到高压瓷片电容假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科普 最近我也在弄类似的东西 那个x和y电容 具体是干嘛的  滤波吗? 但是后面为什么还全波整流啊? ...

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跟后面的全波整流的功能是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绝对不能短路的。可能买到高压瓷片电容假冒的。

出问题的Y电容的确是有品质问题,改换为同规格的TDK的Y1电容就再也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