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28335电路板,连接仿真器时候出错

楼主(2013-07-24):
Unexpected Fatal Error Encountered which may have been caused by a stack overflow,out of memory condition,or access violation.I'm going to try and save your work before TERMINATING this application
新做的28335电路板   连接仿真器的时候提示这个错误
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  帮忙解决下

楼主:
经过多次测试,发现硬件上没有问题。最后发现问题出在设置28335工程时候,需要设置properties,配置好仿真器驱动的路径,配置好之后一切正常。

网友(2015-04-01):
引用 楼主:
经过多次测试,发现硬件上没有问题。最后发现问题出在设置28335工程时候,需要设置properties,配置好仿真器 ...

我在WIN7上 也出现了主这个问题 请问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