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衰减电路的电容取值与波形!

楼主(2013-07-24):
看了魏老师的电路!后级都做好了!原以为比较简单的前级衰减电路感觉有点问题!因为前级波形一旦不好后级就白做了!想请教这个电路的电容取值是不是会影响波形的好坏?正弦波感觉还可以,就是方波的时候上升沿有点倾斜?

网友(2013-10-09):
这个是肯定的了,这块主要就是阻抗匹配。

网友(2014-09-21):
方波上升沿不可能是直线的,就看你倾斜得怎么样。补偿电容会影响方波,正弦波是基波,波形肯定不会受影响,除非你饱和失真或者截止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