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三极管调光,啸叫????

楼主(2013-07-24):
用1Khz PWM控制三极管实现调光,有啸叫????
请问怎么解决,除了调整PWM的频率之外?

网友A:
捂上耳朵也是一个办法。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捂上耳朵也是一个办法。方便快捷。                                                                     ...

掩耳盗铃,原来是出自与前辈!
谢谢,受教了!

网友:
按照你这个图,除了电源,一般无解。
难道线绕电阻?

网友B:
先搞清楚是什么地方响吧

网友C:
把频率提高到人耳听觉外,超过20K基本听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楚是什么地方响吧

这是个好问题!

网友:
没有电感也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频率提高到人耳听觉外,超过20K基本听不到了。

除了修改频率呢?我也知道调整频率。

网友:
连线长了的话也容易叫哦。。。

网友:
为什么会叫啊?好奇怪

网友:
负载是二极管?

网友:
集电极电阻是线绕的吧,电流不大话用几个贴片的分分功率试试

网友C:
我以前还有遇到过一个瓷片电容会叫的。

网友:
人耳朵的听觉频率好像是20~20kHz,1kHz正好在这个范围内
试一下提高频率,超过40kHz一般就没声音了

网友:
嗯?
电脑卡一下就发了两次

网友:
不可能吧

网友:
电路中有引线不是焊接而是端子连接的?

网友:
什么地方叫啊?!
以前就遇到过变压器啸叫的。

网友:
用了磁环电感?要么就是电源变压器在叫~~~

网友:
会叫的LED,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还有遇到过一个瓷片电容会叫的。

地没有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楚是什么地方响吧

地没有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