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电源部分的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2013-07-24):
都是电源部分用的,是用来防浪涌的吗?TVS?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稳压管吧

网友:
多大的电压开始动作?
放电容量多大?
动作速度?
也就这样了

网友:
这不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反向稳压管吧

楼主:
是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还是普通稳压二极管啊?

网友:
电磁兼容器件

楼主:
谁确认下吧~好揪心啊

网友:
普通稳压二极管,防止输入电压过高损坏设备.

网友A:
防浪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浪涌的吧......

用压敏电阻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一般都是接的TVS管,有防止瞬间高电压的损坏器件的作用。。。

网友:
TVS管和稳压管都可以   没有整个电路的图  估计是用来稳定输入端电压防止电压过高导致器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