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降低I2C系统的功耗?

楼主(2013-07-24):
系统组成:msp430G2553 + max44009,走的I2C协议,其他外部设备都采用aclk(配置为32768hz外部晶振),现在通过计时器中断以50hz的速度读取max44009的数值,功耗在10ma左右,期望值是1ma以下,请问哪位大侠给指导以下,如何再降低功耗。

顺便问一下,哪位用过max44009,中断应该怎么接线?按测试中断状态寄存器的值已经为1了,但是为什么int脚没有拉低呢?

网友:
首先第一个, IIC使用的是硬件还是IO软件模拟?

功耗是整个系统的功耗还是单片机这块的功耗?

网友:
分别测量每个芯片/元件的功耗;msp430G2553和max44009都主打低功耗。这两个不可能有这么大功耗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恢复。软件模拟I2C,用白沙怀表里的程序修改的(MAX44009的时序看着有点蛋疼O(∩_∩)O~),中断引脚和I2C的上拉电阻都是10K。晚上回去准备再把程序优化一下。

网友:
50Hz读数太夸张了,当然会功耗很大!!!

网友(2014-05-05):
您好,我在调试G2Lauchpad的硬件IIC中遇到困惑,2天了都没调通,请问您能指导我下吗?   如有帮助,将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