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后滤波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13-07-24):
我采用 SPWM 逆变, SPWM为 20KHz  输出波形为50HZ (也就是调制波频率 fs=20kHz,基波为工频 50Hz)
逆变输出后的 滤波电路该如何选择?参数如何?

楼主:
高手大神在哪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两个  铁硅铝磁环 电感在2mH   电容在是225的

网友B:
LZ,能否发一份SPWM的资料给我,谢谢。。。Rancho@dukelec.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能否发一份SPWM的资料给我,谢谢。。。。。。

我用得是STM32的处理器。不知道你用得是什么?采用查表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  铁硅铝磁环 电感在2mH   电容在是225的

请问是 LCL 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 LCL 电路吗?

按这个波形驱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得是STM32的处理器。不知道你用得是什么?采用查表法即可。

我就是想看看你的SPWM算法和硬件电路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看看你的SPWM算法和硬件电路的处理。

我有另外发了一个贴,里面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波形驱动的

嗯嗯,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看看你的SPWM算法和硬件电路的处理。

http://www.mculover.com/post/137.html
给您个网址,我也是按照他来写的代码。可以用得,我验证过。

网友C:
滤波用LC电路    不过电感用高频环绕电感EI   2ml滤波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mculover.com/post/137.html
给您个网址,我也是按照他来写的代码。可以用得,我验证过。 ...

我就是用它这个软件生成的正弦函数表。
这是我做的小功率逆变器已经能够输出50hz正弦波。不过给彩供电后彩电有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它这个软件生成的正弦函数表。
这是我做的小功率逆变器已经能够输出50hz正弦波。不过给彩供电后 ...

请问您的载波 SPWM 频率是多少? 您的滤波带来路的选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用LC电路    不过电感用高频环绕电感EI   2ml滤波较好

请问,你的L选择2mH 电容呢?滤波电路是不是这样?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L选择2mH 电容呢?滤波电路是不是这样?

我只用了一路LC滤波电路  ,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你可以看一本赵修科老师《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用LC电路    不过电感用高频环绕电感EI   2ml滤波较好

铁氧体用在这里不好,比较好的是铁硅铝,最好的MPP

网友:
标记一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