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ilet2 for 78K0S/Kx1+中选择了uPD78F9211,内部高速时钟只有8MHz

楼主(2013-07-24):
Appilet2 for 78K0S/Kx1+,芯片选择了uPD78F9211,配置时内部高速时钟怎么只有8MHz的呢?应该有20MHz的呀?
还有里面的功能怎么没有串行通信?

网友:
那个内部时钟可能只是一般的RC震荡器,+-15%的误差,我估计根本不能保证串口通讯。

网友:
你选的是K0S系列的,内部RC只有8M的,你说20M应该是79F9211吧,可以选用78F1211生成代码。
78k系列的内部RC  5%
RL78系列的内部RC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