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51人机按键输入产品的坛友帮忙答疑解惑!

楼主(2013-07-24):
请问论坛里有做产品的坛友帮忙看一下,这样的设计合不合理,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单片机的部份IO口使用情况如下:
//P1口控制清单
sbit hand_keyH1 = P1^0;//手动按键――行1(5v、10k电阻上拉)
sbit hand_keyH2 = P1^1;//手握按键――行2(5v、10k电阻上拉)
sbit hand_keyL1 = P1^2;//手握按键――列1(470欧限流)
sbit hand_keyL2 = P1^3;//手握按键――列2(470欧限流)

//P2口控制清单
sbit big_keyL1 = P2^0;//大、小按键共用――列1(470欧限流)
sbit big_keyL2 = P2^1;//大、小按键共用――列2(470欧限流)
sbit big_keyL3 = P2^2;//大、小按键共用――列3(470欧限流)

sbit big_keyL4 = P2^3;//大按键盘――列4(470欧限流)
sbit big_keyL5 = P2^4;//大按键盘――列5(470欧限流)
sbit big_keyH1 = P2^5;//大按键盘――行1(5v、10k电阻上拉)
sbit big_keyH2 = P2^6;//大按键盘――行2(5v、10k电阻上拉)
sbit big_keyH3 = P2^7;//大按键盘――行3(5v、10k电阻上拉)

//P3口控制清单
//sbit small_keyL1 = P2^2;
//sbit small_keyL2 = P2^1;
//sbit small_keyL3 = P2^0;

sbit small_keyH1 = P3^4;//小按键盘(5v、10k电阻上拉)
sbit small_keyH2 = P3^5;//小按键盘(5v、10k电阻上拉)

疑问1:矩阵键盘4X4共8个IO口可以扫描16个按键(常规模式),但是上面的非要用3X5来扫描15个按键,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吗?
疑问2:P2口的低3位复用做P3口2X3矩阵键盘的3列,为什么要这么设计,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程序写起来好麻烦,如果要写有,什么比较优化的方法(头大了)!
疑问3:我写的P1口的2X2矩阵扫描函数,始终只能扫描到2个键,剩下两个扫描不到,麻烦帮我指出错误,我跟踪调试的功夫还不到家!

版本1:
u8 Hand_key()
{
        P1=0x07;
                if(hand_keyH1==0)
                        return        Arraykey_Value=16;
                if(hand_keyH2==0)
                                return Arraykey_Value=17;
        P1=0x0b;
                if(hand_keyH1==0)
                        return        Arraykey_Value=18;
                if(hand_keyH2==0)
                        return        Arraykey_Value=19;
        return  Arraykey_Value;
}
版本2(此版本为坛友提供的例程修改后的版本):
u8 keyboard_hand()
{
        u8 temp=0;//读取P1 口线数据
        static u8 temp_code=0;//用于保存按键值
        static u8 temp_circle=0x0b;//保存P1 线上的循环扫描值 0000 0111
        static u8 num_check=0;//低电平计数
        static u8 key_flag=0;//按键有效标识
        P1=temp_circle;//0xFX
        temp=P1&0x0f;//读取P2 口线数据
        if(temp!=temp_circle)//有按键动作v
        {
                num_check++;//低电平计数|逢低电平加1
                if(num_check==2)//连续2 次(2ms)低电平有效
                {
                        key_flag=1;//按键有效标识置1
                        temp_code=temp;//保存按键值
                }
        }
        else//松手OR 无按键动作,此时应该改变扫描线
        {
                num_check=0;
                if(key_flag==1)//按键有效判断
                {
                        key_flag=0;
                        switch(temp_code)//读取按键号
                        {
                                //P1^0 线
                                case 0x0a: Arraykey_Value=16;//0xdE xxxx 1010
                                break;
                                case 0x06: Arraykey_Value=17;//0xbE xxxx 0110
                                break;
                                //P1^1 线
                                case 0x09: Arraykey_Value=18;//0x7e xxxx 1001
                                break;
                                case 0x05: Arraykey_Value=19;//0xdd xxxx 0101
                                break;
                        }
                }
                temp_circle=0x07;//改变扫描线
        }
        return(Arraykey_Value);//返回按键号
}

网友A:
疑问1和疑问2合并答复如下:
采用矩阵键盘
大都是取决于实际情况和个人喜好
并无什么多大好处
我在试验中
矩阵的和非矩阵的都用过
疑问3暂时回答不了你
因为看不懂你的C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问1和疑问2合并答复如下:
采用矩阵键盘
大都是取决于实际情况和个人喜好

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