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芯片CH376可以控制USB鼠标、键盘么?

楼主(2013-07-24):
学了《圈圈教你玩USB》,基本上弄懂了鼠标、键盘和模拟U盘
但这本书只教USB设备的做法,我想再学一下USB主机的做法

查了些资料,感觉CH375和CH376这两个似乎不错
CH376还自带FAT文件系统,似乎更不错。

CH375的介绍说可以控制鼠标和键盘,
但CH376只说了U盘,没说鼠标和键盘
请问CH376是不是不能做鼠标键盘的主机的?

网友A:
看文档吧

CH375是一个USB总线的通用接口芯片,支持USB-HOST主机方式和USB-DEVICE/SLAVE设备方式。
在本地端,CH375具有8位数据总线和读、写、片选控制线以及中断输出,可以方便地挂接到单片机
/DSP/MCU/MPU等控制器的系统总线上。在USB主机方式下,CH375还提供了串行通讯方式,通过串行
输入、串行输出和中断输出与单片机/DSP/MCU/MPU等相连接。

CH376支持USB设备方式和USB主机方式,并且内置了USB通讯协议的基本固件,内置了处理Mass-Storage海量存储设备的专用通讯协议的固件,内置了SD卡的通讯接口固件,内置了FAT16和FAT32以及FAT12文件系统的管理固件,支持常用的USB存储设备(包括U盘/USB硬盘/USB闪存盘/USB读卡器)和SD卡(包括标准容量SD卡和高容量HC-SD卡以及协议兼容的MMC卡和TF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文档吧

CH375是一个USB总线的通用接口芯片,支持USB-HOST主机方式和USB-DEVICE/SLAVE设备方 ...

lz 的问题正好也是想要了解的,感谢这么详细的说明,回头研究研究。

网友B:
可以用 驱动自己写,我们做过条码扫描枪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 驱动自己写,我们做过条码扫描枪的驱动

哦,好的,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 驱动自己写,我们做过条码扫描枪的驱动

请教:可否晒下 条码扫描枪的驱动?

也想把PS2的扫描枪换成USB的。。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可否晒下 条码扫描枪的驱动?

也想把PS2的扫描枪换成USB的。。多谢!~ ...

项目上用的 不方便。网上能找到历程的,移植的时候注意结构体对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项目上用的 不方便。网上能找到历程的,移植的时候注意结构体对齐问题。 ...

可否提供相关网址链接?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