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12调试过程中与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小白。最近接手师兄的一个课题,是用2812控制三个步进电机。今天下午在线调试的时候,点击running之后立马出现 halted:s/w breakpoint ,检查多次在程序中没有发现断点,而且可以肯定程序没有问题,因为之前运行过。查了下,网上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方案:1 reset cpu ;2 调整堆栈的值 ;3 reset emulator. 这三个方案都试过,都没有解决。其中方案2 我调整堆栈值的时候是在build option里面把heap 和stack 分别调为100和400(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调,问的师兄,他说一般都这样用)不知道这一块是我设置不对还是怎么样。
另附  一段CCS里面的消息  :
Error: Error 0x80000020/-1034 Fatal Error during: Execution,  Device driver: Cannot acquire emulator process Possible conflict for device driver usage   Sequence ID: 16 Error Code: -1034 Error Class: 0x80000020
Failed to remove the debug state from the target before disconnecting.  There may still be breakpoint opcodes embedded in program memor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reset the emulator before you connect and reload your program before you continue debugging.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希望各位大牛帮忙解决。

网友A:
重新烧程序再调试,或者考虑更换好一点的仿真器。不是你设置的问题也不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烧程序再调试,或者考虑更换好一点的仿真器。不是你设置的问题也不是程序有问题。 ...

终于解决了,是板子坏了,一直以为是软件问题,真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