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DIY视频预览遥控小车

楼主(2013-07-24):
QQ讨论群:301849022

简介:
  对于喜欢电子的人来说,智能小车是每个人都曾经触碰过的项目,而且它的扩展性非常强,可以将很多很多的功能往里面加,比如寻迹、避障、检测、遥控等等。我也是一样,刚开始玩小车的时候觉得这些功能很有意思,可以后来时间久了,发现这些功能也没什么新奇的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视频预览小车,通过电脑一边预览小车拍到的画面,一边遥控小车运动,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兴趣。

方案分析:
  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资料,发现要制作视频预览小车,使用51单片机肯定是不行的了,必须要频率足够高的单片机,而且还得有网卡或者wifi,这样算下来做一台视频预览小车的成本还真不小,光光高性能的单片机开发板和摄像头就得花费不少钱……正当犹豫的时候,发现为什么不能用智能手机呢。智能手机自带的高清摄像头足够拍摄很清晰的画面,而且智能手机自带了高速wifi模块,可以很流畅的传输视频。那么剩下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如何控制小车的运行。因为智能手机没有IO接口可以直接控制小车驱动,所以中间还得增加一个手机到小车控制的转换,很自然的想到用蓝牙模块。于是,整个视频预览小车的框架就有了。
  下面用图来说明如何实现预览视频小车:

配件清单:
使用智能手机进行视频预览小车的话,可以省掉高性能单片机、高清摄像头以及wifi模块的成本。但是需要增加一个蓝牙模块。
所以本次制作需要如下的材料:
小车底盘一辆;
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一块;
电机驱动模块一块;
蓝牙转串口模块一块;
手机支架一个;(用于把手机固定在小车上面,也可以使用其它方式固定)
手机视频采集软件一套;
电脑控制软件一套;

为了缩小体积也为了方便,我把蓝牙、单片机、电机驱动全部做在了一块板子上面,如下图所示:

这个模块集成了蓝牙、单片机和电机控制。懒得自己去一样一样焊接拼装的亲们可以去疯狂电子官网购买,网址是fkdz.taobao.com

它的引脚也很简单但,从左到右依次是电源正、电源地、电机1的输入1、电机1的输入2、电机2的输入1和电机2的输入2。电机1是小车左侧的电机;电机2是小车的右侧电机。
不过还是推荐自己焊接比较有意义!制作过程中有疑问可以加入QQ群讨论。

制作过程
1、硬件的安装。
    将小车组转好,装上电池盒,连接上上面提到的遥控板;固定好智能手机。看,下面就是完成的硬件图,很帅气吧。

2、软件的开发。
  A、单片机软件的开发
  单片机端的软件开发比较简单,就是接受到串口命令之后,控制电机的运动。这个在遥控板里面已经内置了。
  B、智能终端视频采集软件开发
  这个软件的开发是比较费时的,在购买遥控板的时候店家赠送了一款。不愿意动手的亲们可以加入疯狂电子QQ(301849022)群后从群里面下载。
  C、电脑端控制软件开发
  在购买遥控板的时候店家赠送了一款。不愿意动手的亲们可以加入疯狂电子QQ群(301849022)后从群里面下载。

3、使用方法
  首先将小车上电,会发现遥控模块的灯在闪烁。表明蓝牙还没有连接成功。此时打开手机上的预览智能车软件,遥控模块的灯不在闪烁,表明蓝牙已经连接成功。

  然后点击手机采集软件上的按钮,获取手机的IP地址:

  最后打开电脑上的控制软件

  通过预览参数可以设置分辨率、帧率、画质等;
  通过前后左右按钮可以控制小车的运行。

      有想看视频演示的,我稍后在恢复中粘贴链接。

网友A:
真心不错  车子做得挺整齐的  模块化

建议把QQ群号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不错  车子做得挺整齐的  模块化

建议把QQ群号去掉

可以的,请问如何去掉,好像不能编辑了

网友:
建议去掉QQ,违规的。。。

网友:
附上qq的信息
对大家的学习很有力
为什么要去掉呢???

网友:
这个不错,好像还有个是用openwrt 做的wifi小车,也很便宜的.

网友(2014-05-22):
楼主开源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