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Appcat,请求指导~

楼主(2013-07-25):
    DTU升级换成mg323-b模块,感觉mg323-b模块断线率很高,一天有8次左右(40s发送一次心跳包),模块的信息为:^SIS: 0,0,48,Remote Peer has closed the connection,但是后台不会动关闭连接。请问是这个模块的问题呢,还是其它的原因,请Appcat指导一下,谢谢啊~

网友A:
远端切断了你的连接……

我记得以前用长城宽带测试时,8秒钟没数据就会被运营商切断,换电信就好了……

网友B:
DTU升级之前用的是什么模块呢?每天断线几次,每次断线都是啥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端切断了你的连接……

我记得以前用长城宽带测试时,8秒钟没数据就会被运营商切断,换电信就好了…… ...

我用的就是电信啊,用其它模块好像没这么频繁的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DTU升级之前用的是什么模块呢?每天断线几次,每次断线都是啥具体情况?

猫哥,DTU升级之前用的是mg323模块,同样的后台基本上一天最多断一次左右。现在用mg323-b测试每天断线大概8次左右,每次断线模块都是提示同样的一条消息:^SIS: 0,0,48,Remote Peer has closed the connection,但实际上后台不会主动去关闭连接,用你是以前你在网上发的那个后台。

网友B:
仔细检查升级前后的硬件变化与软件变化。照理来说,这个错误是网络造成的,与模块无关,而且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你可以分别拿两个模块进行测试,用同样的天线和SIM卡。还有,MG323-B的天线是要自己引出的,需要有RF阻抗匹配的考虑,你可以对比两个模块在同样SIM卡和同样天线下的CSQ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升级前后的硬件变化与软件变化。照理来说,这个错误是网络造成的,与模块无关,而且具有一定的随机 ...

正常情况下,CSQ一般要满的吗?

网友B:
正常情况下,两个模块的CSQ应该基本一致。CSQ超过20网络才能比较稳定,CSQ低于16,基本上联网是失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两个模块的CSQ应该基本一致。CSQ超过20网络才能比较稳定,CSQ低于16,基本上联网是失败的。 ...

猫哥我怀疑是不是电源问题,你给mg323b供电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猫哥我怀疑是不是电源问题,你给mg323b供电电压是多少伏?

我在6楼说的测试你做了没有?问题要一点一点推理排除,而不是玩俄罗斯转盘去碰。

楼主:
引用 楼主:
猫哥我怀疑是不是电源问题,你给mg323b供电电压是多少伏?

测试了csq,没有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