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振动对充电电池的稳定性安全性影响

楼主(2013-07-25):
一无线传感器测量振动设备,设备条件为最大瞬时加速度小于8g,振动位移不超过2cm,传感器使用锂电池的话,可行不,振动对他有没有影响?需要加减震的东西吗?或者有更好的别的电源?

网友A:
如锂电池没有特殊说明,可用!

网友B:
试试这个,锂亚硫酸酰氯电池----------测井仪器里常用的,耐高温,放电量大,耐振动(高G)

网友C:
干嘛不扯个线出来呢?2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锂电池没有特殊说明,可用!

对电池这方面实在没有了解,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锂亚硫酸酰氯电池----------测井仪器里常用的,耐高温,放电量大,耐振动(高G) ...

好的,我搜了一下,是这种吧?有个问题,在振动环境下,这种电池与电路板的连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不扯个线出来呢?2cm

要测试的设备很大,且要多点测量,每个点一个传感器都扯出电源,很影响设备操作,所以最好能做在一块的话。O(∩_∩)O谢谢回复!

网友D:
震动貌似对锂电池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震动貌似对锂电池影响不大。

这样就好了,呵呵,多谢!

网友:
女性用品?8g会爽过头了

网友E:
电池用点焊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用点焊机吧

哦,明白!

楼主(2013-10-09):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锂亚硫酸酰氯电池----------测井仪器里常用的,耐高温,放电量大,耐振动(高G) ...

锂亚硫酸酰氯电池耐振动,而且温度范围也够大,只是不是可充电电池。
这类电池的电压基本恒定在3.6v左右,对于2.5v的系统这个电源电路直接用ldo呢,还是dcd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