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ed控制模块电路请教

楼主(2013-07-25):
最近打算做个用单片机控制led的电路,可以对led进行调光控制.
电路结构如下:

这个电路led模块我倒不担心,主要是这个单片机模块,我有两个问题:
1:用哪个芯片,最好便宜点,而且封装小点,可以把12V~30V的电压降下去呢?

2:还有就是我现在单片机(STC15F204EA的)试验用的是AMS1117-3.3的稳压芯片来稳压的,AMS1117-3.3最大输入是15v电压,所以,高于15V的我都没有测试,假如我选好了一款12V~30V的稳压芯片的话,这个AMS1117-3.3芯片还需不需要加呢?

多谢大家了!

网友A:
2596之类的吧,效率搞一点。

网友:
你也可以在1171前面再增加一级7805之类的,用两级线性稳压来实现高压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96之类的吧,效率搞一点。                                                                           ...

哦,多谢,看了下,这个LM2596的是可以的,最大输入电压达到40V了,用这个LM2596的话,我就可以把AMS1117去掉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96之类的吧,效率搞一点。                                                                           ...

这个AMS的价格在1,2毛,这个LM2596的价格倒是有点贵了,哈哈,刚才问了问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 LED PWM  调光 用  STC15F204EA  不如 用 STM8 。

对的,因为我现在这个是第一版本,也快做好了,就懒得改了,我后续第二版考虑的是STM8,毕竟性价比很高.

网友C:
哥们,我已经做成成品在淘宝上面销售了,看到可以沟通一下方案优化。

网友:
我怎么不能直接给你打招呼?

网友:
电源部分可以用LM2576-ADJ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我已经做成成品在淘宝上面销售了,看到可以沟通一下方案优化。

你有成品地址么?发我我看下哈

网友C:
华炫   LED  PWM
这几个关键字可以搜索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炫   LED  PWM
这几个关键字可以搜索到

貌似这个销量不太行啊,我有点小受打击了,哈哈,其实我也想做点卖卖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图,分成两级,第一级射极跟随器,第二级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