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Timer1输入捕捉计算的时间和输入的信号不一样,不解?

楼主(2013-07-25):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int oldval,newval,nowval;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static int Send_Byte(char c, FILE *stream);  //添加自定义的putchar函数
static FILE mystdout = FDEV_SETUP_STREAM(Send_Byte, NULL,_FDEV_SETUP_WRITE);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PORTB = 0xff;
        PORTC = 0xff;
        PORTD = 0xff;

        DDRA = 0xff;
        DDRB = 0xff;
        DDRC = 0xff;
        DDRD |= (1 << PD1);
        DDRD &= ~(1 << PD6);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1 << CS11);
        TIMSK |= (1 << TICIE1) | (1 << TOIE1);
}

void Usart_Init(void)
{
        UBRRH = 0x00;
        UBRRL = 0x33;
        UCSRB |= (1 << TXEN);
}

int Send_Byte(char c, FILE *stream)
{
        if (c == '\n')
          Send_Byte('\r', stream);
          loop_until_bit_is_set(UCSRA, UDRE);
          UDR = c;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10;
        Port_Init();
        Timer1_Init();
        Usart_Init();
        stdout = &mystdout;
        sei();

        while(1)
        {
                _delay_ms(50);
        //        printf("test\n");
        }
}

ISR(TIMER1_CAPT_vect)
{
        static unsigned int t;

        if(t == 0)
        {
                TCNT1H = 0x00;
                TCNT1L = 0x00;
                oldval = ICR1;
                printf("oldval=%ud\n",oldval);
                t = 1;
        }
        else if( t == 1)
        {
                newval = ICR1;
                nowval = newval - oldval;
                printf("newval=%ud\n",newval);
                printf("timercnt=%ud",i);
                t = 10;
        }
}

ISR(TIMER1_OVF_vect)
{

        i++;
}

输入的信号是周期500us的方波,高低电平各250us,现在程序打印出来的数据newval和oldval 相减是计算周期的,可是数值感觉不对,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楼主:
自己发现了问题-----------------------中断中调用printf导致时间不准

楼主: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int val[32];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lag;

static int Send_Byte(char c, FILE *stream);  //添加自定义的putchar函数
static FILE mystdout = FDEV_SETUP_STREAM(Send_Byte, NULL,_FDEV_SETUP_WRITE);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PORTB = 0xff;
        PORTC = 0xff;
        PORTD = 0xff;

        DDRA = 0xff;
        DDRB = 0xff;
        DDRC = 0xff;
        DDRD |= (1 << PD1);
        DDRD &= ~(1 << PD6);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1 << CS10);
        TIMSK |= (1 << TICIE1) | (1 << TOIE1);
}

void Usart_Init(void)
{
        UBRRH = 0x00;
        UBRRL = 0x33;
        UCSRB |= (1 << TXEN);
}

int Send_Byte(char c, FILE *stream)
{
        if (c == '\n')
          Send_Byte('\r', stream);
          loop_until_bit_is_set(UCSRA, UDRE);
          UDR = c;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emp,j;
        Port_Init();
        Timer1_Init();
        Usart_Init();
        stdout = &mystdout;
        sei();

        while(1)
        {
                PORTA = ~PORTA;
                _delay_ms(50);
                if(flag)
                {
                        cli();//Colse Interrupt
                        for(j = 1;j < 33; j++)
                        {
                                temp = val[j] - val[j-1];
                                printf("T[%d]=%ud        TimerCnt=%d\n",j,temp,i);
                        }
                        flag = 0;
                        sei();//Open Interrupt
                }

        }
}

ISR(TIMER1_CAPT_vect)
{
        static unsigned int t;

        if(t == 0)//第一次捕捉
        {
                val[t] = ICR1;
                t++;
        }
        else
        {                                //第一次之后的捕捉
                val[t++] = ICR1;
                if(t > 32)
                {
                        t = 0;
                        flag = 1;//捕捉完成标志,在main中检测是否捕捉完成

                }
        }
}

ISR(TIMER1_OVF_vect)//本来准备用i来判断是否溢出的,可是发现周期小于30ms的不判断也正常,但是不严谨,也可以说是错误大于30的就少了一次定时器溢出中断的时间
{
        i++;
}
所以想请教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来判断是否溢出中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