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电后SRAM只第一次写有效?!

楼主(2013-07-25):
最近在做SRAM方面的测试,本想fpga采集数据通过接口传给单片机进行处理,可是现在fpga控制SRAM读写好像出了些问题。每次fpga刚上电时,先写再读,显示的数是正确的。可是,我把输入的数据调了,换了个数,再写SRAM,读出的数据就不正确了,还是第一次写的数。查了些资料,没有说SRAM写过后还要擦除的,所以可能还是我控制的方法有问题。我用的SRAM 是IS61LV2568,以下是我的程序,主要是参考了DE2开发板的程序,然后修改了一下。希望各位能帮我看看,到底程序有没有问题,问题在哪?如能回复,十分感谢!
module simple_exram(

    input clk,

    input wr,
    input rd,
    input[7:0] adc_data_in,
    input[17:0]wr_end_addr,

    output MEM_WE_N,
    output reg MEM_OE_N,
    output[17:0] MEM_A,
    inout[7:0] MEM_DATA,

    input[17:0] addr_to_read,
    output reg[7:0] data_read

    );

     /*************** extern_ram *****************/

    reg[17:0] wr_addr18 = 18'd0;
    reg[17:0] rd_addr18 = 18'd0;

//读数据
     reg[7:0] Data_out_r = 8'h0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d==1'b1)
            begin
                MEM_OE_N <= 1'b0;
                rd_addr18 <= addr_to_read;
                Data_out_r <= MEM_DATA;
                data_read <= Data_out_r;
            end
        else
            begin
                MEM_OE_N <= 1'b1;
                rd_addr18 <= 18'd0;
                Data_out_r <= 8'h00;
            end
     end

        //写数据
    reg flag = 1'b0;
    reg we_r = 1'b0;
    reg[7:0] bufdata = 8'd0;
    reg[17:0] wr_addr18_reg = 18'd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wr == 1'b1)
            begin
                if(wr_addr18 <= wr_end_addr)
                    begin
                        if(!flag)
                            begin
                                we_r <= 1'b1;
                                wr_addr18 <= wr_addr18_reg;
                                wr_addr18_reg <= wr_addr18_reg + 18'd1;
                                bufdata <= adc_data_in;
                                flag <= 1'b1;
                            end
                        else
                            begin
                                we_r <= 1'b0;
                                wr_addr18 <= wr_addr18;
                                bufdata <= bufdata;
                                flag <= 1'b0;
                            end
                    end
                else
                    begin
                        we_r <= 1'b0;
                        flag <= 1'b0;
                        wr_addr18 <= wr_addr18;
                        bufdata <= bufdata;
                    end
            end
        else
            begin
                we_r <= 1'b0;
                wr_addr18_reg <=18'd0;
                wr_addr18 <= 18'd0;
                bufdata <= 8'd0;
                flag <= 1'b0;
            end
     end

     assign MEM_A = wr?wr_addr18:rd_addr18;
     assign MEM_WE_N = (~we_r)?1'b1:1'b0;
     assign MEM_DATA = we_r? bufdata:8'hzz;

endmodule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谢谢

网友:
读和写之间没有握手信号,不知wr和rd如何控制

网友:
代码风格异常混乱
建议你改成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