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速度闭环,PID如何整定

楼主(2013-07-25):
电机速度通过PID调节,想把电机速度调到700RPM,先进行P调节,发现无论怎么调节P的值,电机的速度曲线就是调不到规则的震荡,请大家看下是什么问题。电机的曲线如下图所示:

网友:
应该P和I一起调吧.

网友:
连P调节都没法稳定,加入I调节更是死路一条,你还是查查传感器吧,不然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带PWM控制的,在不接PWM的情况下,电机全速运转,有的电机为设定最高转速,内部电路已经做了限制,也就是在PWM=100%的时候,转速为设定的最高转速,但此时运转速度并没有达到电机原本可以达到的最高速度。在电机达到最大运转速度时,波形应该是平滑的不带任何噪声的。

网友A:
X轴是时间吗,时间单位是多少? 秒 毫秒? 你采样间隔和采样精度是多? 什么类型的点机?

网友:
是什么类型的电机?普通的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X轴是时间吗,时间单位是多少? 秒 毫秒? 你采样间隔和采样精度是多? 什么类型的点机? ...

你好,是无刷电机

楼主:
昨天的那个问题解决了,是传感器采集速度的问题,但是今天又发现一个新问题,加积分后,速度会周期性的震荡,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如下图所示,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有没有程序呢,亲

网友(2014-02-27):
你好楼主 请问下 你单P换 调节  如果反馈速度 超过给定速度 即PID跳出出现负值 这块你怎么处理让速度降下来的呢 无刷的换相模块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