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朋友知道这种接插件的型号/货源信息?

楼主(2013-07-25):
如图所示: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定制的,大部分五金加工的都可以做,价格也不会太贵,自己做方便些,可以随意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定制的,大部分五金加工的都可以做,价格也不会太贵,自己做方便些,可以随意改动。           ...

不是只有插座的哈,还有插头,注意看最后一张图,那个插头还是不太好做的。

网友B:
找射频连接器商家问问,这东西外面的只是支撑作用,只要找到插头和插座就好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射频连接器商家问问,这东西外面的只是支撑作用,只要找到插头和插座就好办多了。 ...

现在就是希望能找到插头和插座的型号/厂家/货源等信息。

网友:
插头 是 香蕉头,插座 东莞的 很多厂家也能做。lz  顺着 香蕉头 顺藤摸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