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5342单片机的SIM900 GPRS 数据透明传输模块

楼主(2013-07-25):
之前自己发过帖子关于sim900模块的使用。
这次做了个sim900的透明传输模块,再次提供原理图以及源码,供大家参考学习。
单片机430F5342,gprs模块sim900,系统采用ucos 2.92版本;
开发环境IAR。
源码部分,有个lib库不开源。核心操作AT操作sim900全部开源

网友A:
楼主有实现永久在线的功能吗?就是掉线自动重连。

网友:
基本在跟楼主做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实现永久在线的功能吗?就是掉线自动重连。

永久在线,掉线重联,同时心跳包维持在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永久在线,掉线重联,同时心跳包维持在线。

心跳包是ping包实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跳包是ping包实现的吗?

不是,主动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包。数据包可以包含一些公共信息,比如终端ID,同步时间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主动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包。数据包可以包含一些公共信息,比如终端ID,同步时间等。 ...

主动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包?
tcp 还是 udp?

那服务器那边必须有一个对应的程序咯?

网友:
不错,马克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包?
tcp 还是 udp?

对的。tcp udp采用那种连接无所谓。维持在线主要还是tcp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tcp udp采用那种连接无所谓。维持在线主要还是tcp连接

但是一般透传dtu的心跳,永久在线,服务器都不需要与之对应的程序的。

网友:
楼主太棒了,叙述组织的太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工作电流好像蛮大

网友:
我也在和楼主做类似的东西,用的MSP430F1611+SIM900A,主要要求就是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一般透传dtu的心跳,永久在线,服务器都不需要与之对应的程序的。

心跳包数据服务器开着就行,可以不用处理,只是用于不被基站踢掉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电流好像蛮大

工作起来是的,gprs在线都要20ma,如果实际待机,关机状态,平均功耗还是很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心跳包数据服务器开着就行,可以不用处理,只是用于不被基站踢掉连接。

基站踢掉连接?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站踢掉连接?不是很明白?

就是连接服务器后,没有和服务器有数据传输达到一定时间,基站会切断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连接。我自己测过的一般2分钟多些就会断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连接服务器后,没有和服务器有数据传输达到一定时间,基站会切断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连接。我自己测过的一般2分钟多些就会断线

这个只是保证不被基站踢掉,如果真的掉线,通过什么判断并重新拨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保证不被基站踢掉,如果真的掉线,通过什么判断并重新拨号?

1. 发心跳包,发送失败,重新拨号;
2. 服务器主动切断连接,有close提示;再拨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发心跳包,发送失败,重新拨号;
2. 服务器主动切断连接,有close提示;再拨号 ...

1. 发心跳包,发送失败,重新拨号;

服务器没有对应的程序,如何知道发送 成功 还是 失败 ?

网友:
谢谢哈 下来存到以后用的上,对GPRS很敢兴趣!

网友(2013-08-26):
东西看着不错。。。

网友:
很好,再次顶。

网友:
MARK MSP430+SIM900

网友:
好贴做标记,以后一定会用到,顺便感谢楼主

网友:
收藏了,最近要用到,不过要改程序

网友:
最近正在研究GPRS模块,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3-10-16):
楼主430和SIM900a的UART是直连的吗?没有电平匹配问题?

网友C:
谢谢楼主!随便问一下,配置参数是用什么方式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随便问一下,配置参数是用什么方式来做到的?

采用modbus协议,用个modbus助手,改对应的寄存器就行

网友D:
请教下楼主,你在使用单片机和SIM900进行通信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SIM900返回数据不正常的情况?比如返回的数据缺失了几位?

网友:
标记一下,用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楼主,你在使用单片机和SIM900进行通信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SIM900返回数据不正常的情况?比如返回的 ...

还没有,是不是你的串口接收部分的程序有问题之类的,导致接收不全。
你可以试试用电脑端的串口助手不断查询模块,看看缺失的概率有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有,是不是你的串口接收部分的程序有问题之类的,导致接收不全。
你可以试试用电脑端的串口助手不断 ...

很奇怪啊,我做的时候,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没有问题。但是用STM32调试的时候,建立连接、GSM没有问题,但是到了GPRS那一部分,返回的数据就不完整。好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啊,我做的时候,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没有问题。但是用STM32调试的时候,建立连接、GSM没有问题,但是 ...

波特率多少?误差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啊,我做的时候,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没有问题。但是用STM32调试的时候,建立连接、GSM没有问题,但是 ...

串口两端电平是232的还是ttl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串口两端电平是232的还是ttl的?

STM32和SIM900(我用的是SIM908),直接相连。就是初始化、GSM设置、通信都没有问题。到了GPRS那一部分的时候,返回的数据经常不完整。波特率9600

网友:
好东西,先标记一下,以后用的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和SIM900(我用的是SIM908),直接相连。就是初始化、GSM设置、通信都没有问题。到了GPRS那一部分的 ...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SIM908有没有自适应波特率?

网友E(2014-02-12):
不错!
lz用的IAR吗?怎么没有.EWW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lz用的IAR吗?怎么没有.EWW文件

ewp就行了

网友(2014-03-14):
这个标记一下,多谢分享!

网友(2015-09-06):
正要学习设计AT指令,下载了,多谢

网友:
SIM900A 还是有点贵了。

网友:
好,马克一下下。。

网友(2015-10-30):
标记一下,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