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支持64位乘法运算的开发环境?

楼主(2013-07-25):
最经要算个大数,keilc只支持到32位,自己写64位乘法又出各种问题啊
我想找个能做32位乘法的就行了,最大能乘出64位。自己写了个程序,运行结果很奇怪啊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a=188,b=24910,c=188,d=24910;
        unsigned long x=1,y=1,z=1,w=1;
        unsigned long q1=1,q2=2,q3=3,q4=4;
        x=a*d;
        y=b*d;
        z=a*c;
        w=b*c;
        q4=y&0x0000ffff;
        q3=(q4>>16)+x+w;
        q2=(q3>>16)+z;
        q1=(q2>>16);
}

乘出来以后应该是q1-q4的4个低16位是所求的64位结果的,结果仿真的时候好多变量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跟着其他变量变

修改了一下公式,可以避免大整数计算了

网友A:
看編譯器吧。
1箇64位數乘以另一箇64位數,得數最大可以是128位數。
呵呵,有沒有支持unsigned long long long int的編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編譯器吧。
1箇64位數乘以另一箇64位數,得數最大可以是128位數。
呵呵,有沒有支持unsigned long long l ...

我想找个能做32位乘法的就行了,最大能乘出64位。自己写了个程序,运行结果很奇怪啊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a=188,b=24910,c=188,d=24910;
        unsigned long x=1,y=1,z=1,w=1;
        unsigned long q1=1,q2=2,q3=3,q4=4;
        x=a*d;
        y=b*d;
        z=a*c;
        w=b*c;
        q4=y&0x0000ffff;
        q3=(q4>>16)+x+w;
        q2=(q3>>16)+z;
        q1=(q2>>16);
}

乘出来以后应该是q1-q4的4个低16位是所求的64位结果的,结果仿真的时候好多变量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跟着其他变量变

网友B:
需要这么大精度的数据,还不如直接上ARM 好了,M3,M4大把的芯片,一下就可以解决了你的问题。

网友C:
用那么费劲么?  用char a[256] x char b[256]
一位一位按照乘法规则用字符乘出来就ok了  得到的结果也是字符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这么大精度的数据,还不如直接上ARM 好了,M3,M4大把的芯片,一下就可以解决了你的问题。{:handshake: ...

ARM贵啊,用51便宜,而且个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那么费劲么?  用char a[256] x char b[256]
一位一位按照乘法规则用字符乘出来就ok了  得到的结果也是字 ...

好想法!
虽然浪费了一些空间,但计算简单了不少,不用想破脑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IAR8051

iar8051很奇怪,long 和long long 竟然都是32位的

网友D:
很久很久以前用过IAR8051,似乎还有一个DLIB里面的类型比较长。

网友E:
论坛里有算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久很久以前用过IAR8051,似乎还有一个DLIB里面的类型比较长。

刚去看了一下,估计Dlib也不支持64位运算……

网友F:
__int64 Calculat(unsigned long int a,unsigned long int b)
{
        unsigned long int i = 0;
        __int64 result = 0;
        for(i = 0; i < a;i++)
        {
                result += b;
        }
        return result;
}

看了一下结果对比,高32位丢失了。
t = Calculat(0x1234567812345678,0x1111111122222222);
        printf("%x,  %d \r\n",t,t);

网友D:
楼上看不懂撸主要用8051的编译器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坛里有算法啊

在哪啊?
我搜了一下没搜出来哎,
是单片机上的算法吗?
(PS.每小时只能回复5个,也发不了短消息,只能过1个小时再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一下结果对比,高32位丢失了。

估计累加的时候编译器把数据都转换成long型的了吧,一般的编译器都会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看不懂撸主要用8051的编译器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别动不动就人身攻击!素质!!!!

网友G:
转换成浮点型如何?哪位大神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转换成浮点型如何?哪位大神科普一下

转换成浮点数是可以处理更大的数了,但是会丢失数据呢

网友H:
算法不少,网上有的,自己搜搜“c51 多字节乘法”
比如 匠人那个移位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算法不少,网上有的,自己搜搜“c51 多字节乘法”
比如 匠人那个移位法

恩,好多都是用汇编的,
其实我觉得上面我写的那段程序也应该能算的出来,但不知道为什么计算的时候对一个变量赋值其他的也会跟着变

网友I:
如何可求出呢?教一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M贵啊,用51便宜,而且个头小

STM32F103CBXX之类的,封装很小的,资源足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CBXX之类的,封装很小的,资源足够你用了

用的资源倒不是很多,关键要计算32位乘法,那应该支持到64位乘法运算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何可求出呢?教一教?

上面的代码就能求出来,不过在vc下运行没问题,在keil下就有问题了,还没找到原因呢

网友J:
因为Keil C51本身并不支持Int64,long long之类的数据类型。
只能完全自己用函数写。比如用字数组或长字数组,用字符数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因为Keil C51本身并不支持Int64,long long之类的数据类型。
只能完全自己用函数写。比如用字数组或长字数 ...

写了一段,就最上面那段,但是在vc里运行没问题,在keil下仿真就有问题了

网友K:
楼主请参考这帖-> 8位单片机,大数运算,可以运算任意位数的乘除法  看看能否有些帮助 ...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请参考这帖-> 8位单片机,大数运算,可以运算任意位数的乘除法  看看能否有些帮助 ...  ...

刚看了下,就是这个东西,
3Q very much!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就是这个东西,
3Q very much!

不客气,您合用就好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资源倒不是很多,关键要计算32位乘法,那应该支持到64位乘法运算才行啊 ...

要支持64位乘法,低档的MCU你需要自己处理,找找汇编的也许比较方便,如果是ARM的,32位乘法就方便了

网友:
看帖积极回帖,增加莫元

网友:
记号一下,万能的神坛,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支持64位乘法,低档的MCU你需要自己处理,找找汇编的也许比较方便,如果是ARM的,32位乘法就方便了 ...

恩,主要是处理算法在vc上运行没问题,在keil上仿真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客气,您合用就好 ...

最后还是偷了一下懒,先算除法再算乘法就不用计算大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偷了一下懒,先算除法再算乘法就不用计算大数了

这是当然的,您的需求不是要显示这么多位数的话,就您说的这做法就行了 ...

网友:
能够解决问题就可以了,现在估计楼主已经搞定这个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