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用哪个版本好啊?

楼主(2013-07-25):
Altium Designer  那么多版本的,用哪个好呀?  为了以后工作顺手,练习哪个呢?

  牛人们给新人点建议吧,另附个可以用的链接吧!

网友:
学会了开小车无论什么牌子的小车,不出10分钟马上习惯主要是学会。

网友A:
09winter用起来舒服便利顺手,值得拥有

网友:
稳定! bug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9winter用起来舒服便利顺手,值得拥有

09summer 没WINTER好用,请问你有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09summer 没WINTER好用,请问你有文件吗?

为啥09Summer没有09Winter好用?我感觉一模一样啊

网友:
好像有区别吧,我以前用W,现在用S,感觉有差别,例如3D方面

网友:
09winter pcb封装界面有时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换成summer之后没出现。还是summer好一些 。

网友C:
为什么我的09summer经常死机啊,应该说每次都很容易卡死
我是win7 65位的
现在装了13,PCB想去掉网格,弄成点点的,死活去不掉啊,有人给我说说吗,点点是有了,网格还是有

网友:
一直summer09,感觉还可以,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09summer经常死机啊,应该说每次都很容易卡死
我是win7 65位的
现在装了13,PCB想去掉网 ...

因为你的是65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的是65位的

这个..... 64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09summer经常死机啊,应该说每次都很容易卡死
我是win7 65位的
现在装了13,PCB想去掉网 ...

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问题,原因是在跑这个软件的时候停电了,开机后就出现这种无响应的现象,很久才反应过来,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在硬盘里面比如说D盘,右键属性,选择工具,第一个开始开始检查,两个都打上√,然后开始,点击取消之后点击计划磁盘检查,下次开机检查完就正常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有 09 summer  的下载链接发个呗~~

   还有我是win7 64 位,  之前装了个13 总是出错,, 这个09 有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问题,原因是在跑这个软件的时候停电了,开机后就出现这种无响应的现象,很久才反应过 ...

谢谢,我想换个SSD再装一次系统试试

网友:
再用09的飘过,,其实学会了一个版本其他的都差不多,,

网友(2013-11-20):
09summer的版本信息。

哪位贴个09winter的版本信息??

网友F:
Altium Designer 10.1377.27009 不错

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897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Altium Designer 10.1377.27009 不错

可以看看这个:

谢谢了,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09summer经常死机啊,应该说每次都很容易卡死
我是win7 65位的
现在装了13,PCB想去掉网 ...

按ctrl+G,把右边都选成dot就可以了

网友:
09winter用着最舒服。
前些天下载了ad14精简,用了5分钟卸载。太卡,内存占用是09的二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ctrl+G,把右边都选成dot就可以了

谢谢,搞定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09summer经常死机啊,应该说每次都很容易卡死
我是win7 65位的
现在装了13,PCB想去掉网 ...

win7 65位的,那个公司出的。。。

网友:
一直用 winter 09 ,之前也用过一阵 Summer ,但是一涉及到规则不符的时候,各种变态的不能调节,就又换回 winter 了。

网友:
2004sp4,6.9, 9.3、9.4.新手远离10以上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H:
win7 65位的,那个公司出的。。。

额.....这个这个好像不能怪输入法了

网友:
我公司用的正版的,我感觉没盗版的好用,版本嘛,稳定为第一考虑因素,新发布版本的短时间最好不要用

网友(2013-12-20):
AD6.9惭愧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09summer经常死机啊,应该说每次都很容易卡死
我是win7 65位的
现在装了13,PCB想去掉网 ...

VGV相互切换

网友:
14版挺好用,之前一直用09summer

网友:
10.5

网友I:
我还在用ad6.9最后一版,跟不上发展的步伐

网友:
在用10,挺好用的

网友(2014-08-13):
DXP2004 不好意思了,决定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09summer经常死机啊,应该说每次都很容易卡死
我是win7 65位的
现在装了13,PCB想去掉网 ...

win7 65位

网友:
XP 能装winter 09吗。

网友:
关键,在完成pcb布线后,执行工具下的规则检查。在pcb状态下有没有规则这一类。我试了几个summer的都没有。

网友(2015-01-23):
一直用论坛里的某坛友发的AD10精简版,用了一两年,除了偶尔卡死个10秒外,没别的问题。现在突然出现认证无效了,无奈转用09winter,但画了个板子后,各种细节功能都没有10好,决定再找找是否有破解和比较稳定的10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还在用ad6.9最后一版,跟不上发展的步伐

6.9路过,赶紧可以了,不老也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