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菜单编程

楼主(2013-07-25):
小弟不才,在一个小的项目写的一个关于320*240的LCD菜单 和 旋钮编码开关的代码, 现上传完整工程,请大牛们批评

网友:
倒也发个图,看看效果

网友:
先mark,明天下来看看

网友:
看看...也学习一下菜单的

网友:
有木有效果展示?还有,你的旋钮编码开关是电位器还是什么?

网友:
你好 对链表不懂 最近在学习。 阅读过你的代码,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LIST_VAL(0)的 Menu_Table.Menu[n].father 内容是什么呀?这里看不大懂哦。求指……

楼主:
指的是第一个菜单项里面的 father 成员

楼主:
由于这段时间有点忙,没时间给大家及时回帖,请谅解。  对于6楼的朋友, 至于效果图就木有了,旋钮开关不是电位器, 有左旋,右旋和按下三种状态。

楼主:
虽然没有效果图, 但可以肯定的是 菜单部分的代码工作的很好, 再配上旋钮开关, 整个操作很流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没有效果图, 但可以肯定的是 菜单部分的代码工作的很好, 再配上旋钮开关, 整个操作很流畅 ...

谢谢LZ,提供完整工程文件,上点硬件信息呀,用的什么型号的屏呀,正准备用320240屏,就不知是不是通用的型号。

网友:
是啊《发图看效果

网友:
求图,求真相!

网友:
没图!没真相!!

楼主:
MCU:C8051F060, U盘读写控制芯片:CH376S,   DS1302, LCD记不清型号了,只记得是320*240,外部存储器:AT45DB, ……

网友:
有图就好了啊,可以看一下效果

网友:
先看一看

网友:
看了一下代码  感觉用了链表  结构搞复杂了。

网友:
typedef struct menu_item
{
    uint8_t count;
    uint8_t *text;
    void (*sub) (void);
    struct menu_item *parent;
    struct menu_item *children;
}menu_item_t;

这个结构比较简单!

楼主:
对于22楼的朋友, 这样确实简单, 但是用循环双向链表在菜单选择过程几乎不需要怎么判断, 所以运行应该会更流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22楼的朋友, 这样确实简单, 但是用循环双向链表在菜单选择过程几乎不需要怎么判断, 所以运行应该会 ...

菜单选择过程 消耗不了多少CPU资源   消耗cpu比较大的是刷屏

楼主:
那对于刷屏慢的问题你是否有较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这段时间有点忙,没时间给大家及时回帖,请谅解。  对于6楼的朋友, 至于效果图就木有了,旋钮开关不是 ...

看动作描述,这个应该是,CRT时代比较流行的:单键飞梭,

楼主:
这个……,恕我学识浅薄,真没听说过。 其实,我的灵感来自于对RT-Thread一部分源码的阅读和理解

网友:
菜单编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