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官方文档中的图,求可以替换的场效应管

楼主(2013-07-26):
这个是官方文档《AVR450: Battery Charger for SLA, NiCd, NiMH and Li-Ion Batteries》第93页中的图

其中用到一个场效应管 Si4425DY,我在电子市场上没买到
而我比较熟悉的场效应管,导通电阻又偏大

请教有没有什么常用的P沟道场效应管,可以替换Si4425DY的?
最好也是贴片的

网友A:
可以到www.irf.com主页根据规格查一下。有些可以在线定。否则,可以上淘宝。不过淘宝上的大多是台湾山寨的,一定要问清楚

网友B:
AO4425.这个肯定一样。
我们以前用过AO4421,很好买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O4425.这个肯定一样。
我们以前用过AO4421,很好买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www.irf.com主页根据规格查一下。有些可以在线定。否则,可以上淘宝。不过淘宝上的大多是台湾山寨的 ...

那个……我知道有很多资料可查,总能查到理想的元件
但我不知道选中的元件在中国国内是否容易买……还有,是否容易买到假货

我还是新手,选择元件这方面的经验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