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集成MAC和PHY的Cortex-M3芯片,有没有?

楼主(2013-07-26):
请问大家:集成MAC和PHY的Cortex-M3芯片,有没有?STM32中貌似没有。

用过的人请推荐一款,最好是主流,用的人比较多的。

声明:非抄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一大堆

嗯,谢谢您!看到了,只是不知道主流的型号有没有?片子用的人多不多,好不好用?

楼主:
弱弱地问一句:基于Cortex-M3的目前除了ST、TI、NXP,还有没有用的人比较多的芯片厂商?

网友B:
TI M3的确实有很多,但不建议你用,因为TI M3有bug,而ti不愿再改进M3系列了,所以会尽量phaseout,以后会不好买而且贵。不急的话建议等ti的M4的,应该快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 M3的确实有很多,但不建议你用,因为TI M3有bug,而ti不愿再改进M3系列了,所以会尽量phaseout,以后会不 ...

“TI M3有bug,而ti不愿再改进M3系列了,所以会尽量phaseout”,消息何来?

另外,最近就要定下芯片型号,所以也不会等M4出来,更不大可能做小白鼠,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W7200   正是你要的

iMCU W7200 - ARM32bit Cortex M3 with hardwired TCP/IP, MAC & PHY

这个,貌似有点冷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 M3有bug,而ti不愿再改进M3系列了,所以会尽量phaseout”,消息何来?

另外,最近就要定下芯片型号 ...

小白鼠可轮不到你做的,ti的大客户已经在用了.
如果要用ti M3可以仔细看看他的errata,可能对于你的应用不会受影响。

楼主:
补充:
        其实我们要求不高,就是要有100M以太网口,最好集成MAC和PHY,外接PHY勉强也可以,只是不知道性价比好不好?还要16通道12位ADC,至少3个UART。

        基本就是这些了,目的就是围绕这些要求选一款比较主流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
        其实我们要求不高,就是要有100M以太网口,最好集成MAC和PHY,外接PHY勉强也可以,只是不知 ...

你的要求还不低,直接用ST的M3,M4算了,除了网络外,基本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要求还不低,直接用ST的M3,M4算了,除了网络外,基本满足你的要求

考虑过M3,可是网口还得扩,更要命的是,扩了网口之后,AD通道就不够了,因为网口和AD有几根引脚是复用的

网友E:
关注中,有没有集成phy和mac的主流的芯片呢,给介绍几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M3很不熟,不过TI M3的BUG是什么呢?
像9B96早期那种只能烧写100次那样么

真不是,是好多人说集成PHY的片子发热,目前还没见过不发热的PHY,再加上TI内部ARM和MSP430的斗争,就出现这种结果了,不着急的话就等TI的M4吧,据说有MAC+PHY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注中,有没有集成phy和mac的主流的芯片呢,给介绍几个吧

MICROCHIP有,飞思卡尔好像也有,CORTEX核的只有TI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MICROCHIP有,飞思卡尔好像也有,CORTEX核的只有TI有。

MICROCHIP、飞思卡尔 有吗?

网友G:
我这里有颗mxxxxxx,除了不带phy,其他的都满足,包括16路ADC 12bit,,正在测试中,过几天天就知道结果。

网友:
LPC4333如何?
ARM Cortex-M4 processor, running at frequencies of up to 204 MHz。
10/100T Ethernet MAC with RMII and MI。
One High-speed USB 2.0 Host/Device/OTG,on-chip high-speed PHY。
Two 10-bit ADCs,eight input channels per ADC。
264 kB SRAM,64 kB ROM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有颗mxxxxxx,除了不带phy,其他的都满足,包括16路ADC 12bit,,正在测试中,过几天天就知道结果。 ...

啥型号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考虑过M3,可是网口还得扩,更要命的是,扩了网口之后,AD通道就不够了,因为网口和AD有几根引脚是复用的{ ...

AD通道不够用小意思,用4051,4052做切换,要扩展多少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通道不够用小意思,用4051,4052做切换,要扩展多少都是可以的。

谢谢,现在也是在考虑这么做。

网友F:
引用 楼主:
MICROCHIP、飞思卡尔 有吗?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但不是ARM核的,但都是32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也是在考虑这么做。

稍微动下脑筋,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但不是ARM核的,但都是32位的。

哦,呵呵

网友(2013-09-26):
TI的m3有,但是TI的M3都停产了,我用的lm3s9b92就带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鼠可轮不到你做的,ti的大客户已经在用了.
如果要用ti M3可以仔细看看他的errata,可能对于你的应用 ...

TI的网上已经找不到M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