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C实用电路

楼主(2013-07-26):
1、仿真图见附件;
2、实际制作时,注意AD603输入阻抗小,信号输入时,需要加一级射随器,输入信号应该小于500mv,AD603工作电压,可以选正负5伏供电,三极管可以选择8550和9018,幅度控制时,可以改变两个三极管发射极的阻值,电阻R3(PNP发射极电阻)增加时,输出幅度减小,电阻R4(NPN发射极电阻)增加时,输出幅度增加;
3、其它东西可以参考其它帖子。

楼主:
R2是30k,它可以直接接5V,不用单独给它一个电压。

网友:
这个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楼主:
用multisim仿真软件仿真的

网友A:
一直看不懂那两个三极管。是检测峰值的吗?

网友B:
这个电路试过了很多次都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试过了很多次都没成功

这个电路肯定行的,你再试下呢。三极管用9018和8550。注意在输入级要加入一级射随,因为AD603输入阻抗较小,加了射随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看不懂那两个三极管。是检测峰值的吗?

差不多,三极管就是用于检波的。

网友:
顶一个,今天用LZ的电路调出来了,灰常感谢。

网友:
LZ,,我的电路图和你的一模一样,但后面的三极管用的是8050和2T1(9012贴片封装),效果不太理想,输入峰峰值必须大于1Vpp时才能有较好的输出波形(否则输出无法直视),频率也有所限制,输入信号频率只能在10K----4MHz,求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R2是30k,它可以直接接5V,不用单独给它一个电压。

LZ,,我的电路图和你的一模一样,但后面的三极管用的是8050和2T1(9012贴片封装),效果不太理想,输入峰峰值必须大于1Vpp时才能有较好的输出波形(否则输出无法直视),频率也有所限制,输入信号频率只能在10K----4MHz,刚才换了三极管,输入峰峰值可以从700mVpp到7Vpp变化,但信号再小就不可以了,请问LZ做出来怎么样?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