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升压芯片SP6641B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3-07-26):
芯片型号为SP6641-3.3V,按照datasheet上的接法连接,测试的时候,输入电源为2.5V的两节电池,输出的电压会从4.8V到3.6V缓慢下降,然后再回到4.8V。以前没用过升压芯片,不知道该怎么调,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电容我用的是贴片胆电容,电感用的是0805封装

网友A:
是不是没接负载?接个电阻假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接负载?接个电阻假负载试试?

我接了470欧姆的电阻,波动范围还是3.6-4.8V,不知道跟电感有关系吗,手册上是那种是 类似正方体的电感,
我用的是0805封装的,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了470欧姆的电阻,波动范围还是3.6-4.8V,不知道跟电感有关系吗,手册上是那种是 类似正方体的电感, ...

0805的电感目测要饱和

网友:
应该是电感的感量不足,用的是0805的Bead吧

网友:
电感用的是0805封装?

内阻测测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改天去市场买回那种电感试试,为了一个原件跑回市场,耽误半天,郁闷啊

网友(2014-10-08):
楼主问题解决没?

网友:
没用过这款芯片,但是电感取值没有计算方法吗?电感值用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