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移相0到180度,步进1度

楼主(2013-07-26):
1、移相基本原理见图,是通过全通滤波器,其移相角度为正负2arctanwRC,通过改变电阻电容的值来改变移相角度;
2、程控移相是通过程序控制电阻电容的改变,可以选择变容二极管V149或者是BB910,电阻的切换可以选择数字电位器(>=100k),变容二极管是通过电压的控制的,电压越大,容值越小。

网友:
恩。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