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LPC4357驱动7寸屏的例子

楼主(2013-07-26):
如题,驱动4.3屏没问题,按照1788的例子将几个屏的参数改到4357,可是无法显示
以下是1788点7寸的配置
#define H_SIZE        800
#define V_SIZE        480
/* LCD Config */
#define LCD_H_SIZE           H_SIZE
#define LCD_H_PULSE          2
#define LCD_H_FRONT_PORCH    17
#define LCD_H_BACK_PORCH     45
#define LCD_V_SIZE           V_SIZE
#define LCD_V_PULSE          2
#define LCD_V_FRONT_PORCH    22
#define LCD_V_BACK_PORCH     22
以下是原始的4.3寸屏4357配置,

LPC_LCD->TIMH  = (40   << 24) |       /* Horizontal back porch              */
                   (5    << 16) |       /* Horizontal front porch             */
                   (2    <<  8) |       /* Horizontal sync pulse width        */
                   (29   <<  2) ;       /* Pixels-per-line 272=16*(16+1) 480=16*(29+1) */
  LPC_LCD->TIMV  = (8    << 24) |       /* Vertical back porch                */
                   (8    << 16) |       /* Vertical front porch               */
                   (2    << 10) |       /* Vertical sync pulse width          */
                   (271  <<  0) ;       /* Lines per panel                    */
  LPC_LCD->POL   = (1    << 26) |       /* Bypass pixel clock divider         */
                   (479  << 16) |       /* Clocks per line: num of LCDCLKs    */
                   (0    << 13) |       /* Invert panel clock                 */
                   (1    << 12) |       /* Invert HSYNC                       */
                   (1    << 11) ;       /* Invert VSYNC                       */
  LPC_LCD->LE    = (1    << 16) |       /* LCDLE Enabled: 1, Disabled: 0      */
                   (9    <<  0) ;       /* Line-end delay: LCDCLK clocks - 1  */
  LPC_LCD->CTRL  = (1    << 11) |       /* LCD Power Enable                   */
                   (1    <<  5) |       /* 0 = STN display, 1: TFT display    */
                   (6    <<  1) |       /* Bits per pixel: 16bpp              */
                                                                         (1    <<  8);                                /* Red and blue swapped                                                                */

以下是我改后的7寸配置,不能正常显示
        LPC_LCD->TIMH  = (45   << 24) |       /* Horizontal back porch              */
                   (17    << 16) |       /* Horizontal front porch             */
                   (2    <<  8) |       /* Horizontal sync pulse width        */
                   (49   <<  2) ;       /* Pixels-per-line 272=16*(16+1) 480=16*(29+1) 800=16*(49+1) */
  LPC_LCD->TIMV  = (22    << 24) |       /* Vertical back porch                */
                   (22    << 16) |       /* Vertical front porch               */
                   (2    << 10) |       /* Vertical sync pulse width          */
                   (479  <<  0) ;       /* Lines per panel                    */
  LPC_LCD->POL   = (1    << 26) |       /* Bypass pixel clock divider         */
                   (799  << 16) |       /* Clocks per line: num of LCDCLKs    */
                   (0    << 13) |       /* Invert panel clock                 */
                   (1    << 12) |       /* Invert HSYNC                       */
                   (1    << 11) ;       /* Invert VSYNC                       */
  LPC_LCD->LE    = (1    << 16) |       /* LCDLE Enabled: 1, Disabled: 0      */
                   (9    <<  0) ;       /* Line-end delay: LCDCLK clocks - 1  */
  LPC_LCD->CTRL  = (1    << 11) |       /* LCD Power Enable                   */
                   (1    <<  5) |       /* 0 = STN display, 1: TFT display    */
                   (6    <<  1) |       /* Bits per pixel: 16bpp              */
                                                                         (1    <<  8);                                /* Red and blue swapped                                                                */

怎样修改才能驱动7寸屏?
望朋友们不吝赐教!多谢!

楼主:
原始例子是KEIL的,如下

楼主:
有没有朋友熟悉这个芯片?调了几天了,示波器看波形也没看出问题,一筹莫展中。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硬件问题,7寸屏和软排插座接触不良,LCD_EN信号可以在软排插座上测到,但在软排上没有。将软排刮一刮去掉氧化就好了。
例程如上,可用,多谢各位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