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点亮一个灯 开始第一步

楼主(2013-07-26):
前些天海尔张工打电话给我说通过申核 给我发了套ICD的10片芯片  此之前也一直关注海尔动向  但是太不给力了 论坛上也是出其的平静 净打雷括风就是不下雨

昨天收到了ICD的样片  不过有点。。。。(ICD和样片给了 再给个最小系统板吧)
好吧资源就这么多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今早拿了块洞洞板 找了些元件 花了我半个多小时焊了个最小系统板 电路如下

话说海尔的IDE还是不错的 全中文啊(方便我这种没什么文化的人)界面也可以 打开两遍看了下等选项 建了遍工程文件 基本就这样了 没什么难的
关于ICD的使用 看了遍官方视频教程 很详细啊 表示没压力通过
接下来就是 找到IDE安装路径 把几个要用的.H文件打开看下  再配合数据手册 看看 和其他的单片机也没什么不样嘛
那就开始把那个灯点起来吧 算是第一步
#include "hic.h"
#include "hr7p90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500;i>0;i--)
        for(j=x;j>0;j--);
}
void main()
{
        PBT0=0;
        while(1)
        {
                PB0=0;
                delay(500);
                PB0=1;
                delay(500);
        }
}

就这样吧连接ICD与焊好了的洞洞板  下载调试 嗯一亮一灭 就是这样的
注意下那 设备-配置字 的选项  设置晶振源 低电压检测 加密位一些系统配置之类的全在这了 可以参考手册有详细说明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做得很不错,向你学习,能否把原理图和工程打包后上传一下,省得重新做封装了。复位电路部分到芯片引脚好象少串1个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很不错,向你学习,能否把原理图和工程打包后上传一下,省得重新做封装了。复位电路部分到芯片引脚好象 ...

原理图很简单  也没刻意去画 画完截了个图就没保存删了   最近比较忙等些日子开始做项目  再具体的理理    这个只是入门前的测试

网友B:
顶。。入门的 的hello world!!!

网友C:
请教下,可以软件仿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可以软件仿真吗?

目前海尔IDE集成开发环境还不支持软件仿真功能。

网友:
以前发了本书,感触最大的就是在书的最后面详细附了一张勘误表。这点就看出了很用心

网友(2013-09-01):
好帖子不顶不行

网友:
期待你下一步。。。。。。。。

网友:
顶你一下   走出第一步了

网友:
单片机越来越多了

网友(2013-10-07):
觉得应该加上软件仿真功能.....这样穷人家的孩子也可以玩玩.

网友:
按照这个原理图做了个最小系统,调试时LED灯怎么还是不亮啊?

网友:
mark,海尔单片机

网友(2013-12-22):
mark,海尔单片机...

网友:
单片机的确越来越多,但都差不多吧

网友D:
海尔的单片机不知什么架构,我只会51的,at89xxxxxz之类,别的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海尔的单片机不知什么架构,我只会51的,at89xxxxxz之类,别的不懂。

其实单片机都差不多,大同小异。原理懂了,上手很快

网友(2014-04-12):
玩过51,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2015-03-27):
应该是差不多啊

网友(2015-09-30):
引用 网友B:
顶。。入门的 的hello world!!!

哥么 你的头像很性感哈

网友(2015-11-30):
这单片机的稳定性不知道怎么样,抗干扰什么的。。。

网友:
不是全中文吗?怎么这个小窗除了按键全是英文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