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入门之作

楼主(2013-07-26):
学习QT的一个总结,由于不喜欢总结理论,直接上给自己写的综合型的项目代码。
主要是登录界面,监控界面、控制界面、设置界面和用户注册等
通过SQLITE3管理用户、并且增加了虚拟键盘。

网友:
楼主截个图看看嘛

楼主:
上传一个PPT吧。这里有截图和项目的简单总结

网友:
标记,qt入门

网友A(2014-01-14):
准备弄个下位机stm32,上位机考虑用MFC还是Qt呢?HID设备枚举成功,获取stm32 的数据,话xy chart。但是,看到网上说Qt简单,而且控件好看···时间有限。马上师兄就毕业了,也不能请教了。路过的大婶,给个建议。趁着我回家,赶紧恶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弄个下位机stm32,上位机考虑用MFC还是Qt呢?HID设备枚举成功,获取stm32 的数据,话xy chart。但是, ...

使用 Qt 的过程蛮有趣的~  可是试试~

网友B:
你好呀,给我初学者的福音呀,好像缺少manage.db文件,希望能提供!

网友:
好歹生成个可执行文件 看看效果、、、

网友:
1:最好写Qt,而不是QT,这是一种文化吧;
2:程序写好,楼主可以打个可执行程序,大家一起来看看,look look,

网友B(2014-02-14):
引用 网友B:
你好呀,给我初学者的福音呀,好像缺少manage.db文件,希望能提供!

原来可以空建一个文件manage.db,然后在源代码中修改manage.db相关的文件路径。

楼主的实现几个界面,界面有按钮可以进入新界面,和按钮可以返回上一界面,楼主实现方式是进入新界面按钮的代码中new一下新界面对象,show一下,再把本界面close下。
我调试过程中new都回到构造函数,但close却不会进入析构函数,感觉好像不妥。

我想的办法是使用QStackedWidget。

不知道我理解有误,还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2015-02-12):
STM32上农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可以空建一个文件manage.db,然后在源代码中修改manage.db相关的文件路径。

楼主的实现几个界面,界 ...

不进析构函数看一下父类的析构是否有声明为virtua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进析构函数看一下父类的析构是否有声明为virtual.

随着进一步学习QT,看到设置一个属性,使得close后可以在空闲时自行销毁掉destory。后来没有再看楼主的代码了,不能确定是否设置自动销毁属性。

网友(2016-10-12):
看看Qt的界面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