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解释看不懂啊,帮帮忙

楼主(2013-07-26):
(1)!ci电容的基本特性是隔直流,通交流。假设我们的信号中存在直流成分和交流成分,那么都将被放大器放大。当我们有了这个Ci,我们可以知道Ci只能通过交流,直流无法通过,而反馈给Vin-(9)的信号成分将会被放大器削弱。问:为啥会消弱? 消弱的是混合信号的交流部分吗?
(2)由于交流成分可以自由的穿梭与电容,这里不进行考虑,单看直流成分,直流成分将会认为电容是个很大大的电阻,放大倍数远远接近于零了,这就对直流成分进行了放大抑止,同样一个电路,对交流就行了放大,却对直流进行了抑止, 问:1放大倍数为什么远远接近于零呢?为什么会是对直流成分抑制呢?直流成分不是没消失吗,被电容隔断送到运放Vin-(9)了吗,2为什么说对交流放大,交流不是被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
交流时候电容相当于短路,那么就形成了负反馈(VIN+ = VIN-),利用运放深度负反馈判断可以求出交流放大倍数

网友:
楼主是想从运放的增益公式解释呢还是把运放分解成三极管放大电路的方式?感觉没说清。
公式中,Au=1+Rf1/(Ri+Xci),交流时Xci约等于0,直流时Xci约为无穷大;
你找一个分解的电路从直流和交流通道分析就明白了

楼主:
运放不是交流直流都可以放大吗, 只不过交流受频率的影响,
楼上的意思把电路分解,但是假设信号有交直成分,不就得一起分析吗?

网友:
直流放大倍数是1不是0,交流Ci等效于短路还有Ri,Av = 1 + Rf1 / Ri。

楼主:
直流是怎么分析啊?也是按运放反馈吗,
各位大侠先帮我解决下上面两个问题的疑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不是交流直流都可以放大吗, 只不过交流受频率的影响,
楼上的意思把电路分解,但是假设信号有交直成分 ...

楼主的意思好像是有点纠结于:为啥在交直流同时存在时,运放会对他两区别对待。为了方便说事,我们就先假定这里说的‘交流’也是只有正符号的,那么,其实混合信号也只是纯交流信号而已,原来的直流只是频率值等于0的交流,各频率信号分别用上面的公式计算、叠加,得到一样的道理。
上面说的分解电路,主要是想说在典型的运放原理图上,通过“同相输入点电压+,导致该发射极电流增大,导致其集电极电位下降,导致......,”这样的方式分析,比较明了。大学时老师都这样教的吧。

楼主:
看3楼的公式明白直流的放大时1 怎么回事了,问题一的消弱怎么解答啊

网友:
这个是交流音频放大电路吧,一直没怎么研究过交流放大电路,研究直流放大电路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是怎么分析啊?也是按运放反馈吗,
各位大侠先帮我解决下上面两个问题的疑惑吧, ...

你原来的问题:
1、为啥会削弱:Vin-是反相输入端,馈给他的信号越大,输出的反相信号也越大,这出来和原来的信号一叠加,不就是原来的信号削弱了吗?谁给的多,谁出来看就少,直流不能对地分压,全给了,交流可对地分压,只给一部分
2、把1搞懂了,2就不用问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耐心解答这回明白了,对于“交流可对地分压,只给一部分”交流不是被电容短路了吗, 那一部分是没有没电容通过频率较低的部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耐心解答这回明白了,对于“交流可对地分压,只给一部分”交流不是被电容短路了吗, 那一部分是 ...

没看到电容上面还有个电阻吗,假定电容对交流能直通时,靠的就是这个电阻Ri与Rfi的分压。

楼主:
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