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64点阵 如何循环滚动显示?希望大神给个思路啊

楼主(2013-07-26):
16x64点阵 如何循环滚动显示?希望大神给个思路啊。。。。

网友A:
先把固定显示搞定,滚动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固定显示搞定,滚动就不是问题了。                                                                 ...

您好,向左滚动平移搞定了,但是不知道如何循环滚动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向左滚动平移搞定了,但是不知道如何循环滚动怎么处理。。。

最简单的办法每次移动完就放狗复位从新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每次移动完就放狗复位从新循环。

妙计

网友:
说明你C语言的数组还不是很熟悉,再看看指针,数组,移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每次移动完就放狗复位从新循环。

还可以这么干!,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每次移动完就放狗复位从新循环。

这样的话 首尾接不上啊,正常的循环滚动的   比如“点阵显示滚动测试”四个字  会出现 ”测试点阵“,复位的话不能这么接吧?

网友B:
放狗这种大招不能常用的,说话楼主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我也近段时间才弄明白的,

网上看到这段话,顿时茅塞顿开:

A<<=1 | B<<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狗这种大招不能常用的,说话楼主是如何实现的?

更新显示缓存,首尾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