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Quartus II pin planner的问题

楼主(2013-07-26):
现在我查到以下内容:<via clp510 网易博客>
1. 圆形标记
表示普通用户IO引脚,可以由用户随意使用.
2. 三角标记
这类表示电源, 正三角表示VCC, 倒三角表示GND,  三角内部的O表示IO引脚电源, I表示内核电源.
3.正方形标记
标记内部有时钟沿的符号,表示全局时钟引脚. 全局时钟引脚是专门针对时序进行优化过的引脚, 从此处输入的时钟信号作为全局时钟时, 各部分的同步性比较好. 而普通IO口输入的时钟信号则不能保证流经各处后信号的同步性.
4.五边形标记
有4个,内部分别有字母 M K  I O ,分别表示JTAG接口的4个引脚
        TMS——测试模式选择,TMS用来设置JTAG口处于某种特定的测试模式。
        TCK——测试时钟输入;
  TDI——测试数据输入,数据通过TDI输入JTAG口;
        TDO——测试数据输出,数据通过TDO从JTAG口输出

请问图中六边形一个P,圆中的D,Q,S等什么意思?

网友A:
菜单:View -> Pin Legend Window

网友B:
好久不玩Quartus了,最近的工作玩ISE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View -> Pin Legend Window

谢谢~这样就可以自己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久不玩Quartus了,最近的工作玩ISE比较多

您是FPGA工程师?
ISE和quartus 哪个好用啊?

网友: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FPGA工程师?
ISE和quartus 哪个好用啊?

我个人偏好ISE。  这个感觉比较好一些。

网友(2014-03-11):
最近正在学习FPGA,希望和楼主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