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在工程中自己做的MODBUS通信程序

楼主(2013-07-26):
看到论坛有许多关于modbus的通信的程序,但是好多程序没有对3.5个字符贞的检测,这样做是不标准的。只有做好这个检测,才能一每贞的数据包形式接受,这样处理程序才会高校,而且减少误包率。仅此参考,欢迎交流!

状态机在通信中有很重要的作用,所谓状态机就是SWITCH case 语句的熟练应用

先说文件结构:board.h 是同文件,所有的宏定义和一些配置在里面。 modbus16.h 是modbus通信的命令解析和命令动作文件,是通信的核心 rs232.c 是串口驱动程序

board.h
#include "STC12C5A60S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
#ifndef _board__h_
#define _board__h_
/********************************************/
#define UART0FRAMETESTMS 8         //侦测试时间

/********************************************/

/******声明被外部调用的变量*****************/
extern 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        //从机地址
extern unsigned char xdata Modbus16_DataBuff[8];
extern unsigned char xdata uchTX_Buffer[];//串口发送数据缓冲区
extern unsigned char xdata uchTX_Buffer1[];//串口发送数据缓冲区
extern unsigned char xdata uchRX_Buffer[17];////串口接收数据缓冲区
extern unsigned char RXData_Counter1;//数据接收计数器
extern bit FlagRdyOK;//是否可以接收数据包标志位:0:可以接收 1:不可接收
/******声明被外部调用的函数*****************/
/*modbus16.c*/
extern void askComm0Modbus(void);//检查uart0数据
/*rs232.c*/
extern void TX_NByte(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TXLen);//发送N字节数据
//extern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extern void UART_INIT(void);//串口初始化
extern unsigned char Check_MasterCMD1(void);//MasterCMD1判断

#endif

#define UART0FRAMETESTMS 8         //侦测试时间   这个很重要,就是那个侦间隔的测试时间,毫秒级的。他必须根据你的硬件配置和实际测试进行调整,调到最小有效值。
按9600的波特率计算,3.5个字符的间隔是2.916ms,这个是理论计算值,但是这个值作为你的定时器设定值是不行的,因为加上硬件以及软件的通信延时会比这个值大,所以你要在这个值得基础上微调,调到他的最小有效率值。

网友A:
程序在哪??
请问~~~

网友B:
接收
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在哪??
请问~~~

我传了,没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

紧张,紧张。。

网友:
支持,是有这个说法的

网友:
以前搞仪表的RTU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modbus,那时候我还给扩展了下数据桢大小,原来的200多个不够用的,这个modbus确实很方便的。

楼主:
说说modbus.h

#include "board.h"
#include"STC_IAP_EEPROM.h"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unsigned char code x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unsigned char code x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
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 = 0x00;        //从机地址
/*****************************/
/*
函数名称:unsigned shor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函数功能:CRC16校验函数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puchMsg:指向需要CRC16校验的消息包(unsigned int)usDataLen:消息包长度
  返回值:返回CRC16校验结果
*/
unsigned shor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short tmp_crc;
        unsigned long int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x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xuchCRCLo[uIndex] ;
        }
        tmp_crc = uchCRCLo;
        tmp_crc = tmp_crc << 8;
        tmp_crc += uchCRCHi;

        return (tmp_crc) ;
}

/*
函数名称:void askComm0Modbus(void)
函数功能:检查uart0数据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其他说明:无
*/
void askComm0Modbus(void)
{
        unsigned int crcData;//CRC16校验
        unsigned char tempData;//数据个数
        unsigned int tmp_crc;//接收的CRC16校验
        unsigned char i = 0;
        switch(uchRX_Buffer[1])
        {
                case 0x03://读取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crcData = crc16(uchRX_Buffer,6);//CRC16校验
                        //判断起始地址和寄存器数量是否超界
                        if( (uchRX_Buffer[2] == 0) && (uchRX_Buffer[3] <= 0x0f)
                                 && (uchRX_Buffer[4] == 0) && (uchRX_Buffer[5] <= 5) )
                        {
                                tmp_crc = uchRX_Buffer[7];
                                tmp_crc = tmp_crc << 8;
                                tmp_crc += uchRX_Buffer[6];

                                if( crcData == tmp_crc )//校验正确
                                {
                                        sendRegisters();
                                }
                        }
                        RXData_Counter1 = 0;
                        break;

                case 0x10://设置多个寄存器
                    if ( (uchRX_Buffer[2] == 0) && (uchRX_Buffer[3] <= 0x0f)
                                 && (uchRX_Buffer[4] == 0) && (uchRX_Buffer[5] <= 5) )
                        {
                                tempData = uchRX_Buffer[5];
                                tempData = tempData * 2;//数据个数
                //没有判断字节数是否和寄存器数量是否一致
                                tempData += 9;
                                if (RXData_Counter1 >= tempData)
                                {
                                        crcData = crc16(uchRX_Buffer,tempData-2);

                                        tmp_crc = uchRX_Buffer[tempData-1];
                                        tmp_crc = tmp_crc << 8;
                                        tmp_crc += uchRX_Buffer[tempData-2];

                                        if ( crcData == tmp_crc )
                                        {
                                                if (uchRX_Buffer[3] != 0x0f )
                                                {
                                                        presetMultipleRegisters();
                                                }
                                                else //修改地址
                                                {
                                                        if (uchRX_Buffer[0] == 0)
                                                        {
                                                                SLAVEADDRESS = uchRX_Buffer[8];
                                                                Sector_Erase(DATA_FLASH_START_ADDRESS);
                                                                Byte_Program(DATA_FLASH_START_ADDRESS,&SLAVEADDRESS);
                                                                for(i = 0;i < 12;i++)
                                    {
                                        Byte_Program(DATA_FLASH_START_ADDRESS + 1 + i,&ZeroPointCorrection_Array);
                                    }
                                                        }
                                                }
                                        }//if ( crcData == tmp_crc )
                                }
                                RXData_Counter1 = 0;
                        }
                        break;
        }

}//void askComm0Modbus(void)
unsigned shor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这个是CRC16校验码的生成函数,第一个入口参数是消息侦的地址,第二个入口参数是消息的字节数。返回值是16位的校验码,在实际使用这个校验码时一定要注意,标准的工业modbus规定,最后的两个字节的CRC码是高低倒置的,即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所以你得把这个返回值再处理一下。
说一下CRC校验,如果你第一个参数传入的消息侦没有最后两个字节的CRC码,那这个函数的返回值就是要生成的CRC码。如果你传入的消息侦有最后的两字节的CRC码,那么这个函数的返回值就是零。
void askComm0Modbus(void)  这个函数就是解析协议中的命令并执行动作。有注释应该不难理解就不多费吐沫了。

楼主:
再说rs232.h

/*-----------------------------------------------
  名称:串口通信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连接好串口或者usb转串口至电脑,下载该程序,打开电源
        打开串口调试程序,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无奇偶校验
        晶振11.0592MHz,发送和接收使用的格式相同,如都使用
        字符型格式,在发送框输入 hello,I Love MCU ,在接
        收框中同样可以看到相同字符,说明设置和通信正确
------------------------------------------------*/

#include"board.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SHT11.h"
/***************函数声明*************************************/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TX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TX_NByte(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TXLen);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定义数组*************************************/
unsigned char xdata uchTX_Buffer[13]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串口发送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xdata uchTX_Buffer1[1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串口发送数据缓冲区1
unsigned char xdata uchRX_Buffer[17]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串口接收数据缓冲区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RXData_Counter1 = 0;//数据接收计数器
bit FlagRdyOK = 0;//是否可以接收数据包标志位:0:可以接收 1:不可接收
/************************************/
/*
函数名称:void UART_INIT(void)
函数功能:串口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UART_INIT(void)
{
        AUXR |= 0x11;        //与传统8051兼容模式,串口1使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BRT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加倍
        IPH |= 0x10;
        IP |= 0x10;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
        BRT = 0xFD;                //9600波特率
        ES = 1;         //开串口1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函数名称: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函数功能:串口接收中断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UART1_ISR (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DatBuffer = 0;

        if(RI == 1)
        {
                DatBuffer = SBUF;
                RI = 0;
                if(FlagRdyOK == 0)//判断是否可以接收数据包:0:可以 1:不可以
                {
                        uchRX_Buffer[RXData_Counter1] = DatBuffer;
                        ++RXData_Counter1;
                        TH1 = (65536 - (int)((UART0FRAMETESTMS * 11.0592 * 1000)/12)) / 256; //定时4ms
                        TL1 = (65536 - (int)((UART0FRAMETESTMS * 11.0592 * 1000)/12)) % 256;
                        TR1 = 1;//开定时器
                }//if(FlagRdyOK == 0)//判断是否可以接收数据包:0:可以 1:不可以
        }//if(TR1 == 1)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
函数名称:void TXByte(unsigned char dat)
函数功能:发送一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dat:一字节的发送数据
  返回值:无
*/
void TX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 0);
        TI = 0;
}
/*
函数名称:void TXByte(unsigned char dat)
函数功能:发送N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dat:发送数据指针
  返回值:无
*/
void TX_NByte(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TXLen)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TXLen;i++)
        {
                TXByte(*dat);
                ++dat;
        }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T:延时时间(T*1ms)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        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        for(i = 0; i < T; i++)
//                for(j = 0;j < 50;j++);
//}

void UART1_ISR (void) interrupt 4   这个中断中FlagRdyOK 是主要的,他是侦定时时间到是否可以进行协议解析的标志,0:无操作,继续把数据存入接受缓冲区的协议栈 1:可以进行解析,转转去处理协议中的数据,这个函数就说这么多吧

楼主:
主程序

#include "board.h"
/******************************************/
/**********变量定义***********************/

/*********函数声明************************/
void System_Init(void);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void Timer1_Init(void);
/****************************************/
void main (void)
{
        System_Init();
        while (1)
    {
                if ( FlagRdyOK == 1 )//接收到完整的数据包后处理
                {
                        if (((uchRX_Buffer[0] == 0) || (uchRX_Buffer[0] == SLAVEADDRESS)) && (uchRX_Buffer[2] == 0) && (uchRX_Buffer[3] <= 0x0f) && (uchRX_Buffer[4] == 0) && (uchRX_Buffer[5] <= 5) )
                        {        //起始地址、寄存器数量正确时执行
                                askComm0Modbus();        //判断CRC码,处理数据,发送应答数据
                        }
                        FlagRdyOK = 0;        //设置读帧标志,同时暂停接收数据
                        RXData_Counter1 = 0;        // 初始化接收数据的存储指针指向 0,准备接收下一帧数据
                }
    }//while(1)
}
/*
函数名称:void System_Init(void)
函数功能:系统资源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其他说明:无
*/
void System_Init(void)
{
        PORT_Init();
        UART_INIT();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
/*
函数名称:void PORT_Init(void)
函数功能:端口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其他说明:无
*/
void PORT_Init(void)
{
        P0M1 = 0x00; //0000 0000 P0配置为准双向
        P0M0 = 0x00; //0000 0000

        P1M1 = 0x00; //0000 0000 P1配置为准双向
        P1M0 = 0x00; //0000 0000

        P2M1 = 0x00; //0000 0000 P2配置为准双向
        P2M0 = 0x00; //0000 0000

        P3M1 = 0x00; //0000 0000 P3配置为准双向
        P3M0 = 0x00; //0000 0000

        P4M1 = 0x00; //0000 0000 P4配置为准双向
        P4M0 = 0x00; //0000 0000
        AUXR1 = 0x70;
}//void PORT_Init(void)
/*
函数名称:void Timer0_Init(void))
函数功能:Timer0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Timer0为16位定时器
        TH0 = (65536 - (int)((50 * 11.0592 * 1000)/12)) / 256; //定时50ms
        TH0 = (65536 - (int)((50 * 11.0592 * 1000)/12)) % 256;
        ET0 = 1;
        TR0 = 1;
}
/*
函数名称:void Timer1_Init(void))
函数功能:Timer1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MOD |= 0x10; //Timer1为16位定时器
        TH1 = (65536 - (int)((UART0FRAMETESTMS * 11.0592 * 1000)/12)) / 256; //定时4ms
        TL1 = (65536 - (int)((UART0FRAMETESTMS * 11.0592 * 1000)/12)) % 256;
        ET1 = 1;
        TR1 = 0;//关定时器
}
/*
函数名称: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函数功能:Timer1中断服务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TR1 = 0;//关定时器
        TH1 = (65536 - (int)((UART0FRAMETESTMS * 11.0592 * 1000)/12)) / 256; //定时4ms
        TL1 = (65536 - (int)((UART0FRAMETESTMS * 11.0592 * 1000)/12)) % 256;

        if(RXData_Counter1 >= 8)//暂停接收
        {
                FlagRdyOK = 1;//是否可以接收数据包标志位:0:可以接收 1:不可接收
        }
        else//继续接收
        {
                RXData_Counter1 = 0;
                FlagRdyOK = 0;//是否可以接收数据包标志位:0:可以接收 1:不可接收
                TR1 = 1;//开定时器
        }
}

主要是定时器中断1和主循环的协议头判断,别的也没什么了。其实整个框架和流程很清晰,要很好的利用中断,提高效率,不然你的程序会有很多个while。。。。。

在项目中我一直用这个通信框架,具体的细节就得根据自己定义的命令报文去添加解析程序和动作处理程序了
不明白的再交流

网友(2013-09-16):
支持楼主,楼主的认真态度值得推广学习.

网友C(2014-05-23):
请问楼主,ASCII模式发送接收的是7个数据位,用51单片机如何实现?
51的单片机只有8位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ASCII模式发送接收的是7个数据位,用51单片机如何实现?
51的单片机只有8位UART ...

数据位不用关心,直接读取判断字符就行了

网友:
MARK一下,51程序

网友D:
好,谢谢分享,是从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谢谢分享,是从站程序?

从站主站都可以,看你怎样设计和使用了

网友:
正需要这样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E:
sendRegisters();
presetMultipleRegisters();
具体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sendRegisters();
presetMultipleRegisters();
具体都是什么?

sendRegisters(); //向外部发送寄存器数据
presetMultipleRegisters(); //操作多个寄存器,读或者写多个寄存器
里面的内容自己写就行了,这两个函数我没有找的以前写的源码,估计删了,有什么问题问就好了

网友(2014-08-07):
很不错,试着改成主机

网友:
先标记下,之后看看

网友(2014-11-01):
加上后可靠性和兼容性年更好

网友(2015-02-05):
极具价值的一篇帖子,赞一个。

网友:
ZeroPointCorrection_Array[i] 这个数组好像没有定义?

网友(2016-04-28):
Mark一下,最近要用到!

网友:
去年我也自己做了一下modbus,也发现好多没有处理3.5字符,我自己也是处理一下的,先标记下,回头学习一下楼主的程序

网友:
最近我也在用modbus,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   顶一个

网友:
楼主位这句是有错误的:按9600的波特率计算,3.5个字符的间隔是2.916ms

串口收发,除了8bit的数据位,至少还有1位起始位,1位停止位,一个字节的bit数实际至少10个,这样每秒的极限最快传输字节数,从你的1200bytes,降低为960bytes,3.5个字符的间隔变成了3.646mS。